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23-06-13):
#8089     #8008      #8051怎么理解怎么来的,谢谢,可以私下交流必有重谢!

网友A:
一共16位:

0~2位:模拟量输入0的量程设定

3~5位:模拟量输入1的量程设定

6~8位:模拟量输出量程设定

9~15位:固定为2进制1000000

那么#8051转换为2进制就是1000 0000 0101 0001,划分一下就是:

1000000|001|010|001

那么根据上面:模拟量输入0的量程设定为0~10V

                        模拟量输入1的量程设定为1~5V或者4 ~20mA

                        模拟量输出的量程为:0~10V

至于模拟量输入1的量程取哪种,那要看你接线的方式。

以上为CPM1A-MAD11或者CPM2C-MAD11的解释 。

至于CPM1A-MAD01其功能码使用FF开头,似乎也不是你贴出的写法。

请勿私信,你永远接不到回信的,至于私下交流,我连重酬都看不上的。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16位:0~2位:模拟量输入0的量程设定3~5位:模拟量输入1的量程设定6~8位:模拟量输出量程设定9~15位:固定为2进制1000000那么#8051转换为2进制就是1000 0000 0101...



  感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