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款检测距离50mm的近接传感器

楼主(2023-06-14):
选一款检测距离50mm的近接传感器

网友A:
50mm为啥不用光类型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m为啥不用光类型的传感器?



因为要用在粉末传播比较严重的地方

网友B:
在淘宝上很多国产的,如果经济允许的可以买品牌的。推荐还是出不可见的光 的光电开关。

网友C:
推荐光电的激光的等等,可以在光通路上加密封之类的,密封不好做的话可以增加个吹扫气,以提高测量精度

知否?

网友D:
50mm接近开关估计没有,灰尘等恶劣环境不会影响超声波传感器,因此它们的测量更加稳定和准确。该传感器甚至可以进行短至0.025mm的测量。楼上推荐的超声波是个不错的选择,粉尘大的话,推荐进口传感器,稳定可靠

楼主:
各位前辈,只要接近传感器。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 、超声波传感器造假贵,

第二 、实际现场工作状态是流水线中间时刻有较大的铁皮物料遮挡

第三 、现场属于粉尘车间,粉末传播较为严重

第四 、检测距离要求40mm-50mm

注:类似于欧姆龙这一款传感器E2E-X50MC1L30 2M   检测距离50m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只要接近传感器。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 、超声波传感器造假贵,第二 、实际现场工作状态是流水线中间时刻有较大的铁皮物料遮挡第三 、现场属于粉尘车间,粉末传播较为严重第四 、检测距离要求40m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只要接近传感器。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 、超声波传感器造假贵,第二 、实际现场工作状态是流水线中间时刻有较大的铁皮物料遮挡第三 、现场属于粉尘车间,粉末传播较为严重第四 、检测距离要求40mm...



image.png大概八百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可以,看你有没有安装空间了



这种淘宝的沪工还可以,目前用了两三个月,看起来没事.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