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PLC信号转SECS协议

楼主(2023-06-15):
要将三菱PLC信号转换为SECS协议,您需要使用一个称为“SECS协议转换器”的设备或软件。

SECS(SEMI Equipment Communications Standard)协议是一种用于半导体设备之间通信的标准协议。要将三菱PLC信号转换为SECS协议,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SECS协议转换器设备或软件。这些设备或软件通常是由第三方厂商提供的,并且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型号和功能。

  2. 将SECS协议转换器连接到三菱PLC和目标设备之间。这通常需要通过串口、以太网或其他适当的接口进行连接。

  3. 配置SECS协议转换器。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需要配置SECS协议转换器的参数,例如通信速率、协议版本等。

  4. 在三菱PLC中编写程序以发送和接收SECS协议消息。您需要使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例如GX Works)编写程序,以生成要发送到目标设备的SECS协议消息,并处理从目标设备接收到的SECS协议消息。

网友A:
兄弟别想了,secs通信很复杂的。直接找外面的供应商把配合三菱plc开发,我之前有个项目就这么搞的,完全两个行业隔行如隔山。

网友B:
找供应商配合开发吧,这种协议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