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缆为什么不能穿钢管

楼主(2023-06-15):
直流电缆为什么不能穿钢管?

网友A:
  1. 磁滞损耗:直流电流会在钢管中形成一个磁场,这个磁场会导致钢管内部发生磁滞损耗。这种损耗会导致钢管发热,从而影响电缆的传输效率和安全性。

2. 腐蚀:直流电缆在传输电流的过程中会产生电化学反应,这个反应会导致钢管内部的腐蚀。长期下去,会导致钢管的损坏,从而影响电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网友B:
直流电缆穿钢管敷设有问题吗?

如果不是脉动直流或叠加有其它波形的电流,穿钢管不会使管发热。对这有担心,可以正负极二根电缆同穿一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