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X-ONE仿真Fins 问题

楼主(2023-06-16):
如何通过CX-ONE 仿真欧姆龙PLC Fins/tcp 进行上位机通讯开发

网友A:
使用CX-Simulator进行仿真,前几天刚测试过hostlink协议,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X-Simulator进行仿真,前几天刚测试过hostlink协议,你可以试试。...



      你是用串口来测试的hostlink 还是以太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CX-Simulator进行仿真,前几天刚测试过hostlink协议,你可以试试。...】进行回复:        -----------...

欧姆龙串口就是hostlink协议啊,以太网是FINS TC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CX-Simulator进行仿真,前几天刚测试过hostlink协议,你可以试试。...



CX-Simulator 仿真能进行FINS TCP 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CX-Simulator...

你选CP1H后,可以添加ENT21模块,那么肯定可以仿真FINS TCP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能出以下教程嗎  我是新手不太会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

呵呵,170分难为我了。

网友B(2024-01-10):
引用 网友A: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