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E认证的可控硅有哪些常用的

楼主(2023-06-16):
请问有CE认证的可控硅有哪些

可控硅是如何控制的(带模组的不带模组的)

网友A:
可控硅是通过控制其门极电压和电流来控制其导通和截止的。当门极电压为零时,可控硅不导电。当施加一个正向电压,使其门极电压高于其触发电压时,可控硅开始导电,而且一旦导通,它将继续导通直到电路中的电流降为零或直到施加反向电压。可控硅也可以通过施加一个负向电压来截止电流。这些控制方法使得可控硅可以被用于实现各种电路和电子设备。

网友B:
对这些认证一概排斥。晶闸管这么个元件也要认证吗?

晶闸管有多种形式。单向、双向、可关断.....。你选用什么形式的晶闸管,就按它的特性控制呗。最省事的就是SSR,输入有光耦隔离,内部有集成的触发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这些认证一概排斥。晶闸管这么个元件也要认证吗?晶闸管有多种形式。单向、双向、可关断.....。你选用什么形式的晶闸管,就按它的特性控制呗。最省事的就是SSR,输入有光耦隔离,内部有集成的触发电路。...】进行回复:但是要出口 每一个都要有  这玩意 就是用来设置贸易壁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这些认证一概排斥。晶闸管这么个元件也要认证吗?晶闸管有多种形式。单向、双向、可关断.....。你选用什么形式的晶闸管,就按它的特性控制呗。最省事的就是SSR,输入有光耦隔离,内部有集成的触发电路。...



但是要出口 每一个都要有  这玩意 就是用来设置贸易壁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对这些认证一概排斥。晶闸管这么个元件也要认证吗?晶闸管有多种形式。单向、双向、可关断.....。你选用什么形式的晶闸管,就按它的特性控制呗。最...



不了解,没有对外经历。

网友D(2023-10-23):
  1. BT136-600E可控硅:这是一种600A、400V的大电流可控硅,具有高灵敏度、低触发电流、强抗干扰能力等优点,适用于各种大电流负载的控制。

  2. BTA06-600B可控硅:这是一种600A、600V的大功率可控硅,具有低导通压降、高耐压、高可靠性等优点,适用于高电压、大电流负载的控制。

  3. 常见的品牌还有ST、IR、ON Semiconductor、Infine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