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81250A 并行误码仪OLT 突发测试

楼主(2023-06-17):
Agilent 81250A 并行误码仪OLT 突发测试

"产生伪随机字序列 (PRWS)和高达231-1 的标准PRBS

用用户定义数据、PRBS或来自并行端口的混合数据分析误码率

产生和分析21Mb/s 至3.35 Gb/s数据率

每通道16 Mbit 存储器深度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8A High Performance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9A 13.5 G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61A ParBERT 2.7 Gb/s / 1.65 Gb/s Data Module

E4862A ParBERT 2.7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A ParBERT 2.7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64A ParBERT 1.65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5A ParBERT 1.65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96A 45 Gb/s Pattern Generator Bundle

E4867A 45 Gb/s Error Detector Bundle

E4883A Lightwave Transmitter Module

E4882A Lightwave Receiver Module

E4884A High Performance Lightwave Option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81250 Overview 3

 81250 Product Family 4

 81250 Key Features & Benefits 5

 81250 Measurement Software 9

 81250 Application Examples 15

 N4872A 13.5 Gb/s Generator 18

 N4873A 13.5 Gb/s Analyzer

 E4866A 10.8 Gb/s Generator Module 23

 N4868A Booster Module

 E4867A 10.8 Gb/s Analyzer Module

 N4874A 7 Gb/s Generator 27

 N4875A 7 Gb/s Analyzer

 E4861B 3.35 Gb/s Data Module 32

 E4862B 3.35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B 3.35 Gb/s Analyzer Front-End

 81250 Typical Waveform Pictures 36

 E4861A 2.7 Gb/s / 1.65 Gb/s Data Module 37

 E4862A 2.7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A 2.7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64A 1.65 Gb/s Generator Front

 E4865A 1.65 Gb/s Analyzer Front

 E4832A 675 Mb/s Data Module 40

 E4838A 675 M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35A 675 Mb/s Analyzer Front-End

 E4809A 13.5 GHz Central Clock Module 44

 E4808A High Performance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32A - ParBERT 675 Mb/s •• •

E4861A - ParBERT 2.7/1.6 Gb/s • •

E4861B - ParBERT 3.35 Gb/s • •

E4810A/11A - ParBERT 3.3.5 Gb/s optical •

E4866A/67A - ParBERT 10.8 Gb/s •

N4872A/73A - ParBERT 13.5 Gb/s •

E4868B/69B - ParBERT 45 Gb/s •

E4874A/75A - ParBERT 7 Gb/s

抖动调制特性

可变渡越特性

发生器模块:

数据输出: 差分或单端

幅度: 0.1 to 1.8V pp

输出跃变 (20%-80%): <75ps, (60ps ,典型值)

抖动: < 30ps pp ,典型值"

keysightN7782BPER 分析仪"波长范围: 1260 nm to 1640 nm(选件)

功率范围:–50 dBm to +7 dBm

PER范围:0 dB to 50 dB

输出功率:–10 dBm"

EXFOFLS-5800PMD分析仪光源"波长范围:1580 ±10 nm

输出功率:7dBm"

AgilentM9018APXIe 机箱"槽位:18

直流总功率:867.5 W"

advantestQ8326波长计"波长范围:48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0 dBm

波长精度: ±2 ppm

分辨率:1 nm to 0.0001 nm"

bristol428A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1650 nm

Agilent86100A采样示波器速率:50 MHz to 13 GHz (50 MHz to 15 GH)选件)

Agilent86100C采样示波器速率: 50 MHz -100GHz

AnritsuMP2100B采样示波器"带宽: 125 Mbit/s 到 12.5 Gbit/s

波长:1310/1550nm 850nm

最大输入功率:–1 dBm 或 794 μW(平均功率)

             +2 dBm 或 1.58 mW(峰值功率)"

AnritsuMP2110A采样示波器"高带宽:35 GHz (光, SMF), 25 GHz (光, MMF), 40 GHz (电)

低抖动:200 fs rms(典型值)

NRZ 和 PAM4 信号分析能力,支持 53Gbaud PAM4 分析

用于 NRZ 和 PAM4 的内置时钟恢复单元(CRU)支持 26G/53G"""

keysight86100D采样示波器速率: 50 MHz -100GHz(选件)支持PAM-N

keysightN1000A采样示波器"带宽:>100 GHz

通道:最多 16 个通道

采样率:250 KHz

支持:光电分析,PAM-n"

keysightN1090A采样示波器"波长范围:750 to 1650 nm

光采样带宽:1.244 Gb/s-11.317 Gb/s

电采样带宽:20 GHz

最大功率: 100 μW"

keysightN1092A采样示波器"波长范围:830 nm to 1600 nm

光采样带宽: 8.4 到 64 Gbaud

最大功率:8 mW

支持PAM4

通道数:1"

keysightN1092C采样示波器"波长范围:830 nm to 1600 nm

> 40 GHz 光通道带宽(选件 40A)、50 GHz 电通道带宽

FC/PC 和 2.4 毫米输入类型

高灵敏度,本底噪声仅为 5 µW(光)、310/600 µV(电)

超快吞吐量,采样率高达 250 kHz

准确的高速数据分析,抖动 < 200 fs

通道数:1"

keysightN1092D采样示波器"波长范围:830 nm to 1600 nm

光采样带宽: 8.4 到 64 Gbaud

最大功率:8 mW

支持PAM4

通道数:4"

tektronixCSA8200采样示波器"速率: 50 Mb/s - 12.5 Gb/s

DC:70+ GHz"

tektronixDSA8200采样示波器"速率: 125 Mb/s - 43 Gb/s

DC:70+ GHz"

tektronixDSA8300采样示波器"速率: 125 Mb/s - 400 Gb/s

DC:70+ GHz

支持PAM-N

 155 Mb/s to

10 Gb/s to 40 Gb/s to 100 Gb/s to PAM4 for 50G/100G/200G/400G"

TektronixTDS8000B采样示波器"带宽: 50 GHz

通道:8

模式:光+电(板卡)"

Agilent54754A差分模块"两个18 GHz电通道

噪声:0.25毫伏(12.4 GHz带宽),0.5毫伏(18 GHz带宽)

输入信号:2 VDC"

keysightN1045B电采样模组"通道数:4

电采样带宽:60 GHz

最大输入电压: ± 2 V

支持:PAM4"

tektronix80E03电采样模组"3 V (DC + peak AC)

Bandwidth 20G"

tektronix80E04电采样模组"3 V (DC + peak AC)

Bandwidth 20G"

tektronix80E06电采样模组"2 V (DC + peak AC)

Bandwidth 70G"

tektronix80E09电采样模组"10 mV to 1.0 V

Bandwidth 60/40/30 GHz"

KeysightU1816C电开关"频率范围:DC to 26.5 GHz

重复性:0.03dB

插损: 0.3 dB + 0.015 x frequency (GHz)"

keysightN1076A电时钟恢复"输入速率:50 MBaud to 32 GBaud

时钟输出:16 GHz max

最大输入电压: –2.2 to 3.2 V,

支持:PAM4"

AgilentE3631A电源"输出电压:0-25V

输出电流:0-5A

输出通道:三"

AgilentE3646A电源"输出电压:0-20V

输出电流:0-3A

输出通道:双路 "

AgilentE3647A电源"输出电压:0-60 V

输出电流:0-0.8 A

输出通道:双路 "

AgilentE3648A电源"输出电压:0-20 V

输出电流:0-5 A

输出通道:双路 "

Agilent8163A光波万用表通道数 2

Agilent8163B光波万用表通道数 2

Agilent8164A光波万用表通道数 5

Agilent86120B光波长计"波长范围:70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3 ppm"

Agilent86120C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2 ppm"

Agilent86122A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2 ppm"

Agilent86122B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2 ppm"

Agilent86122C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2 ppm"

ANDOAQ614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to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2 ppm

最小分辨率;80 pm"

ANDOAQ6141光波长计"波长范围: 900 to 1680 nm

最大输入功率:+10 dBm

波长精度:±2 ppm

最小分辨率;0.0001 nm"

YOKOGAWAAQ6151B光波长计"波长范围:宽量程900至1700 nm

· 波长精度:±0.2ppm

· 高速测量:≤0.2秒(可以在0.2秒内采集、分析并将测量数据传输到PC )

· 波长数:1024(多波长),1(单波长)

· 支持CW、调制收发器和光滤波器测量"

Bristol228B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50-1650nm

显示精度:0.00001nm"

burleighWA-110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700 -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1.5 pm

灵敏度:-30 dB"

burleighWA-115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700 - 165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1.5 pm

灵敏度:30 dB"

burleighWA-160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700 –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10 dBm

波长精度:± 0.2 ppm

灵敏度:-30 dBm "

burleighWA-710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nm to 168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1.5 ppm

灵敏度:-30 dBm "

burleighWA-7600光波长计"波长范围:1270 nm to 1680 nm

最大输入功率:+18 dBm

波长精度:± 0.3 ppm

灵敏度:-40 dBm "

Agilent86115D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750-1650nm

光采样带宽:20 GHz

最大范围:20μW-500μW"

tektronix80C07B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700至1650 nm

单模或多模

125至2500 Mb/s"

tektronix80C08C-CR4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700至1650 nm

单模或多模

9.953 Gbps至12.6 Gbps

 Clock, Clock/16"

tektronix80C09-CR1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1100 nm to 1650 nm

单模

9.953 Gbps至(10.709 Gb/s)

 Clock, Clock/16"

tektronix80C10B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1310 nm and 1550 nm

单模

(39.813 Gb/s)/(43.018 Gb/s)"

tektronix80C11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1100 nm to 1650 nm

单模

9.953 Gbps至(10.709 Gb/s)"

tektronix80C11-CR4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1100 nm to 1650 nm

单模

9.953 Gbps至(10.709 Gb/s)

Clock, Clock/16"

tektronix80C15光采样模组"波长范围  800 nm – 1600 nm

单模或多模

25.781 Gb/s (100GBASE-ER4, -LR4, -SR4, Inifiniband EDR)

27.952 Gb/s (OTU-4)

28.05 Gb/s (32G Fibre Channel)"

Agilent86105C光电采样模组"波长范围:750 to 1650 nm

光采样带宽:155m-11.3g

电采样带宽:20 GHz

最大功率: 24 μW"

Agilent86105D光电采样模组"波长范围:750 to 1650 nm

光采样带宽:20 GHz or 34 GHz

电采样带宽:35 or 50 GHz

最大功率: 24 μW"

Agilent86116B光电采样模组"波长范围:1480 – 1620 nm

光采样带宽:65 GHz

电采样带宽:80GHz

最大功率:250 µW"

keysightN1030A光电采样模组"波长范围:1250 nm to 1600 nm

光采样带宽:65 GHz

电采样带宽:95 GHz

最大功率: 500μW

支持:PAM4"

Agilent11982A光放大转换器"光学范围:1200nm-1600 nm

频率范围:DC至15 GHz

转换增益:300 V / W"

EXFOPM-1600光功率计"波长范围: 800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9 to −80dBm

不确定性:± 5%(0 to −55 dBm)

通道数:2"

keysightN7745A光功率计"波长范围:1250 nm to 1650 nm

不确定性: ± 0.05 dB

功率范围:–80 dBm to +10 dBm

通道数:2x4"

newport1936-C光功率计"带宽 400 kHz

测量速率 Photodiode: Up to 10 kHz for cw, 20 kHz for peak to peak

Thermopiles: 1 kHz"

newport1936-R光功率计"带宽 400 kHz

测量速率 Photodiode: Up to 10 kHz for cw, 20 kHz for peak to peak

Thermopiles: 1 kHz"

newport2936-C光功率计"带宽 400 kHz

测量速率 Photodiode: Up to 10 kHz for cw, 20 kHz for peak to peak

Thermopiles: 1 kHz"

SantecMPM-200光功率计"波长范围:1250-1650nm

功率范围:-80~5dBm"

Agilent81630B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970 nm to 1650 nm

功率范围: –70 dBm to +28 dBm

不确定性:±5% ±1.2 nW

线性:≤ ±0.15 dB"

Agilent81632A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1650 nm

功率范围: +10dBm to -80dBm

不确定性:<±3%

线性:<±0.02 dB ±20 pW"

Agilent81633A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 nm to 1700 nm

功率范围: +10 dBm to -90 dBm

不确定性: <±2.5%

线性:<±0.015 dB ±2 pW"

Agilent81633B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 nm to 1700 nm

功率范围: +10 dBm to -90 dBm

不确定性: ±4.5%±2PW

线性:<±0.015 dB ±2 pW"

Agilent81634A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 nm to 1700 nm

功率范围: +10 dBm to -110 dBm

不确定性: <±2.5%

线性:<±0.015 dB ±0.2 pW"

Agilent81634B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 nm to 1700 nm

功率范围: +10 dBm to -110 dBm

不确定性: ±4.5%±0.5PW

线性:<±0.015 dB ±0.5 pW"

Agilent81635A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800 nm to 1650 nm

功率范围: +10 dBm to -80 dBm

不确定性: ±4.5%±0.5PW

线性:<±0.02 dB ±20 pW"

Agilent81636B光功率模组"波长范围:1250 nm to 1640 nm

功率范围: –80 dBm to +10 dBm

不确定性:<±3%

线性:<±0.006 dB ±20 pW"

Agilent81610A光回损模组"波长范围:1250 nm to 1640 nm

动态范围: 70 dB

不确定性:±0.2dB

最大输入功率:+10 dBm"

Agilent81613A光回损模组"波长范围:1310 nm /1550 nm ±20 nm

动态范围: 75dB

不确定性:±0.2dB

最大输入功率:+16dBm"

Agilent81594B光开关"通道数:2*2

波长范围:700 – 1670 nm(选件)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1dB

回损:20dB

最大输入功率:+20 dBm"

keysightN7731A光开关"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插损:< 1.0 dB

最大输入功率:+23 dBm

通道数:双路 1x4"

Agilent86141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30 dBm

波长精度:±0.01 nm

最小分辨率;0.07nm"

Agilent86142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30 dBm

波长精度:±0.01 nm

最小分辨率;0.06nm"

Agilent86143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30 dBm

波长精度:±0.01 nm

最小分辨率;0.07nm"

Agilent86145A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30 dBm

波长精度:±0.01 nm

最小分辨率;0.06nm"

Agilent86146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600 nm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30 dBm

波长精度:±0.01 nm

最小分辨率;0.06nm"

ANDOAQ6315A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350 to 1750nm

最大输入功率:+20 dBm

波长精度:±0.05nm

最小分辨率; 0.05nm"

ANDOAQ6315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350 to 1750nm

最大输入功率:+20 dBm

波长精度:±0.05nm

最小分辨率;0.05nm"

ANDOAQ6317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0 dBm

波长精度:±0.05 nm

最小分辨率;0.015 nm"

ANDOAQ6319A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7dBm

波长精度:10 pm

最小分辨率;0.02 nm"

AnritsuMS9710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3dBm

波长精度:+/-20pm

最小分辨率;0.07 nm"

IDPHOTONICSID-OSA-MPD-x1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1528.5 - 1609.731 nm

 最大输入功率:– +23 dBm

 最小分辩率:2.5PM

 波长精度:8PM"

AnritsuMS9710C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3dBm

波长精度:+/-20pm

最小分辨率;0.05 nm"

AnritsuMS9740A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3dBm

波长精度:+/-20pm

最小分辨率;0.03 nm"

AnritsuMS9740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50 nm

最大输入功率:+23dBm

波长精度:+/20pm

最小分辨率;0.03 nm"

YOKOGAWAAQ6370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25dBm

波长精度:20 pm

最小分辨率;0.02 nm"

YOKOGAWAAQ6370B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20dBm

波长精度:10 pm

最小分辨率;0.02 nm"

YOKOGAWAAQ6370D光谱分析仪"波长范围: 600 to 1700 nm

最大输入功率:+20dBm

波长精度:10 pm

最小分辨率;0.02 nm"

Agilent86038B光色散和损耗分析仪"波长范围:1260 nm to 1640 nm (选件)

速率:5 MHz to 2.5 GHz

功率:+4 dBm

插损: < 0.05 dB "

Agilent81560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00-170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1.7dB

精度:+/- 0.1 dB"

Agilent8156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00 to 165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3.3dB

精度:+/- 0.05 dB"

Agilent81570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00-170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0.7dB

精度:+/- 0.1 dB"

Agilent81571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00-170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0.7dB

精度:+/- 0.1 dB

回损:57 dB "

Agilent81576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50 nm to 165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0.9dB

精度:+/- 0.1 dB

回损:45dB "

Agilent81578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700 nm to 140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1dB

精度:+/- 0.15 dB

回损:27dB "

Agilent81578B光衰减器"波长范围:700 nm to 140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3dB

精度:+/- 0.15 dB

回损:27dB "

Agilent8157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1200 nm to 1650 nm

衰减范围: 0-60 dB

插损:2dB

精度:+/- 0.05 dB

回损:45dB "

EXFOFVA-3100光衰减器"模式:单模和多模

插损:<1.5dB

光谱分辨率:0.1nm"

EXFOFVA-3150光衰减器"波长范围:700 -1350nm(选件)

模式:单模和多模

插损:<1.3dB

可调范围:65dB"

JDSUHA9光衰减器"波长范围:750-1700nm(选件)

模式:单模和多模

插损:<1.5dB

可调范围:100 dB"

keysightN7766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800 – 1370 nm

衰减范围:0 至 35 dB

插损:≤ 2.0 dB; typ. ≤ 1.3 dB

最大输入功率:+23 dBm

通道数:双路"

keysightN7768A光衰减器"波长范围:800 – 1370 nm

衰减范围:0 至 35 dB

插损:≤ 2.0 dB; typ. ≤ 1.3 dB

最大输入功率:+23 dBm

通道数:4路"

keysightN7749C光探头接口"波长范围:450 nm-1800 nm

支持:8162-C系列探头

通道数:4"

Agilent81618A光探头接口模组通道数1

Agilent81619A光探头接口模组通道数2

Agilent8167A光源"波长范围:1280nm to 1330nm

功率:-4dBm to -10dBm

波长精度:0.001nm"

Agilent8167B光源"波长范围:1255nm to 1365nm

功率:>+4dBm peak typ

波长精度: 0.035nm"

Agilent81680A光源"波长范围: 1460nm to 1580nm

功率:6dBm

波长精度:± 0.01nm

线宽:100 kHz"

Agilent81689A光源"波长范围: 1525 nm to 1575 nm

功率:>6dBm

波长精度: 0.3nm

线宽:20mHz"

Agilent8168A光源"波长范围: 1500 nm to 1565 nm

功率:-4dBm to-10dBm

波长精度: 0.1nm

线宽:100kHz"

Agilent8168B光源"波长范围: 1500 nm to 1565 nm

功率:-3dBm to-10dBm

波长精度:0.1nm

线宽:100kHz"

Agilent8168C光源"波长范围: 1470 nm to 1580 nm

功率:2.5dBm to-10dBm

波长精度:0.1nm

线宽:100kHz"

Agilent8168D光源"波长范围: 1490 nm to 1565 nm

功率:-3dBm

波长精度:±0.2nm

线宽:100kHz"

Agilent8168E光源"波长范围: 1475 nm to 1575 nm

功率:-7dBm

波长精度:±0.1nm

线宽:100kHz"

Agilent8168F光源"波长范围: 1450 nm to 1590 nm

功率:8dBm

波长精度:±0.1nm

线宽:100kHz"

Santectls-550光源"波长范围:1260-1630nm

功率:+13 dBm peak (typical)

波长精度:±5 pm

线宽:200kHz"

Agilent81600B光源"波长范围:1260 nm to 1640 nm

功率:7 dBm peak (typical)

波长精度:± 5 pm

线宽:100kHz"

Agilent81940A光源"波长范围:1520 nm to 1630 nm

功率:≥ +14.5 dBm peak (typical)

波长精度:± 20 pm

线宽:100kHz"

Agilent81989A光源"波长范围:1465 nm to 1575 nm

功率:≥ +14.5 dBm peak (typical)

波长精度:± 100 pm

线宽:100kHz"

Agilent83430A光源"波长范围:1310 nm to 1560 nm(选件)

速率:DC to 2500 Mb/s"

Agilent83433A光源"波长范围:1548 nm to 1556 nm(选件)

速率:2500 Mb/s to 10.7Gb/s"

ANDOAQ4320D光源"波长范围: 1520 to 1620nm

功率:+7dBm

波长精度:0.1nm

线宽:200kHz"

ANDOAQ4321D光源"波长范围: 1520 to 1620nm

功率:+7dBm

波长精度:± 15 pm

线宽:200kHz"

keysightN7778C光源"波长范围: 1240 nm to 1640 nm(选件)

功率:> +12 dBm

波长精度:±5 pm

线宽:<10 kHz"

newportTLM-8700光源"波长范围:835-1630 nm

最大输入>6 mW

波长精度: ± 30 pm"

Agilent81654A光源模组"波长范围:1310/1550nm±15 nm

功率: > 0 dBm"

Agilent81656A光源模组"波长范围: 1550 nm ± 15 nm

功率:> +13 dBm (20 mW)"

Agilent81657A光源模组"波长范围:  1310/1550nm ± 15 nm

功率:> +13 dBm (20 mW)"

Agilent81662A光源模组"波长范围:  1500 - 1650 nm

功率:<15 mW"

Agilent86108B精密波形分析仪"速率:1 GHz to 18 GHz(选件)

最大输入: ±2.5 V (+18 dBm)"

Agilent3499B开光2插槽开关

Agilent81130A脉冲码型发生器频率范围 1 kHz -660 MHz

keysightN7781B偏振分析仪"波长范围: 1260 nm to 1640 nm(选件)

最大输入功率:12 dBm

SOP uncertainty (typical) 3, 4 1.5°

DOP uncertainty 3 ±2.0%

DOP uncertainty after user calibration (typical) 3 , 5 ±0.5%"

AgilentN9020A频谱分析仪"频率范围:10 Hz to 26.5 GHz(选件)

功率范围:–170 to +30 dBm

精度:2 Hz

 "

keysightN9020B频谱分析仪"频率范围:10 Hz to 26.5 GHz(选件)

功率范围:–170 to +30 dBm

精度:2 Hz

 "

Agilent11713B射频开关衰减器"Driver response time < 10 uS

rated for over 2,000,000 switching cycles lifetime"

Agilent83491A时钟恢复模块"速率:155-2500 Mb/s

功率:–10 to +3 dBm"

Agilent83494A时钟恢复模块"速率:155, 622, 2488, 9953 Mb/s

功率:–12 to +3 dBm

插损:1.5dB"

Agilent83495A时钟恢复模块"波长范围:750 nm to 1600 nm(选件)

速率:10 Gb/s

功率:–11 dBm to +1 dBm

插损: 3.0dB "

Agilent86107A时钟恢复模块速率:2.5 GHz to 40 GHz(选件)

keysightDSO9404A实时示波器"带宽:4GHz

通道:4个

采样率:20GSa/s

存储器:1 Gpts  "

keysightMSO9404A实时示波器"带宽:4GHz

通道:4个+16个数字通道

采样率:20GSa/s

存储器:1 Gpts  "

TektronixTDS540B实时示波器"带宽:500 MHz

通道:4

采样率:1GSa/s "

TektronixTDS580D实时示波器"带宽:500 MHz

通道:4

采样率:4GSa/s

存诸:1MHz"

TektronixTDS784D实时示波器"带宽:500 MHz

通道:4

采样率:2GSa/s

存诸:8MHz"

keysightN2100B数字通信分析仪"波长范围: 780 nm 至 1620 nm

时钟恢复带宽: 2.7 Gb/s

最大功率:+7 dBm

光采样带宽:155 Mb/s 至 10.3125 Gb/s "

Agilent34401A数字源表 万用表"基本精度:0.0035% DC,0.06% AC

1000 V 最大电压输入,3 A 最大电流输入

1000 个读数/秒"

Agilent34405A数字源表 万用表"120000 点分辨率

16种内置测量功能,包括温度和电容

0.025% 直流电压精度

5位半"

keithley2000数字源表 万用表6½ 位万用表 基本精度 30ppm 测量速度 2000读数/秒

keithley2001数字源表 万用表7 ½ 位分辨率和 0.0018% 精度

keithley2500数字源表 万用表"电流1fA to 20mA

电压500μV to 100V"

keithley2502数字源表 万用表"电压±100V

电流 1fA 至 20mA "

keithley2700数字源表 万用表"电流 20mA to3A

电压500mv to 1000V"

keithley7001数字源表 万用表"2个独立插槽

支持30多种开关/控制卡"

keithley2500-LV数字源表 万用表"电压±100V

电流 1fA 到 20mA"

keithley6487A数字源表 万用表"电流:20fA–20 mA

电压:200 µV-1 mV"

keithley2306电源"2306

双通道电池充电器/模拟器

输出个数2

最大电压15V

最大电流 5A

特点

优势

超快响应瞬态负载电流

提供与实际电池完全相同的输出特性。

可变输出电阻

允许模拟电池的内部电阻。

脉冲峰值、平均值和基线负载电流测量

支持测量负载电流进行功耗验证或分析。

100nA直流电流灵敏度

为监视电池供电产品的睡眠模式低电流提供所需的灵敏度。

电流级别测量功能

支持在各种设备操作状态水平下测量负载电流。

接收高达3A

就像一个电子负载,允许这些电源模拟放电的可充电电池,用于测试电池充电器或电池充电器控制电路的性能。

打开感应导线检测

指示远程感应导线是否存在中断,或者远程感应导线与测试夹具的连接是否存在开路。

内置数字电压表

允许在测试系统的任何位置测量–5V到+30V直流的信号,其额定准确度与电源电压回读相同。"

keithley6517A数字源表 万用表" 电阻 200 T Ohm

电流范围 1fA–20mA"

JDSUONT-603网络测试仪"频率范围:155 M to 400 GHz(板卡)

支持分析模式:以太网、OTN、抖动/漂移、SDH/SONET、VCat、

GFP、FC和40/100 G CFP"

AgilentE5100A网络分析仪"频率范围:10kHz-300MHz

输出功率范围:-48~+22dBm(选件)"

AnritsuMP1590B网络性能分析仪"接口速率:1.5Mbps~10.7Gbps(选件)

模式:PDH, DSn, SDH/SONET和OTN

分析功能:丢包、误码/包重写、传输时延和包抖动"

Agilent86130A误码分析仪"速率范围:50 MHz to 3.6 GHz

码型: NRZ

输出电压: High +2.4 V, Low +0.4 V"

AgilentN4906B误码分析仪"速率范围:3.6 Gb/s or 12.5 Gb/s

码型: NRZ

输出电压:  0.10 to 1.8 V in 5 mV steps"

AnritsuMT1810A信号质量分析仪"误码率测试范围 0.1 Gbit/s 至 32.1 Gbit/s

32.1 Gbaud 4PAM/8PAM 发生器和 4PAM 误码率测量

槽位数:4 槽位"

stanfordSR830锁相放大器"频率范围102KHg~1MHg

无预滤波100dB动态存储(稳定度小于5ppm)

自动增益、调相和存储

时间常数从10微秒至30千秒

每八位6、12、18、24dB衰降

谐波检测(2F、3F nF)"

keithley2400数字源表 万用表"宽动态范围:10pA to 10A, 1µV to 1100V, 20W to 1000W

四象限工作

0.012%的精Q度,5½的分辨率

可程控电流驱动和电压测量钳位的 6位线电阻测量

在4½数位时通过GPIB达1700读数/秒"

keysightE5071C网络分析仪"广泛的动态范围:在测试端口处具有 > 123 dB 的动态范围(典型值)

极快的测量速度:全双端口校准时为 41 ms,1601 点

低迹线噪声:70 kHz 中频带宽(IFBW)处为 0.004 dB rms

集成的 S 参数测试装置

端口选项:2 端口和 4 端口

平衡测量能力(4 端口选件)

频率选件:9 kHz 至 4.5 GHz/8.5 GHz、100 kHz 至 4.5 GHz/8.5 GHz (带有偏置 T 型接头)、300 kHz 至 20 GHz(带有偏置 T 型接头)

内置 Visual Basic 应用程序设计语言(VBA)"

Keithley 4200A-SCS半导参数分析仪"4200A-SCS-PKA

高分辨率 IV 套件 4200A-SCS:参数分析仪主机

4201-SMU:两个用于高容量设置的中功率 SMU

4200-PA:一个预放大器

8101-PIV:一个带有采样装置的测试夹具

   4200A-SCS-PKB

高分辨率 IV 和 CV 套件 4200A-SCS:参数分析仪主机

4201-SMU:两个用于高容量设置的中功率 SMU

4200-PA:一个预放大器

4215-CVU:一个高分辨率多频 C-V 单元

8101-PIV:一个带有采样装置的测试夹具

   4200A-SCS-PKC

高功率 IV 和 CV 套件 4200A-SCS:参数分析仪主机

4201-SMU:两个用于高容量设置的中功率 SMU

4211-SMU:两个用于高容量设置的高功率 SMU

4200-PA:两个预放大器

4215-CVU:一个高分辨率多频 C-V 单元

8101-PIV:一个带有采样装置的测试夹具

   4200-BTI-A

超快 NBTI/PBTI 套件 用于使用尖端硅 CMOS 技术进行的复杂 NBTI 和 PBTI 测量 4200-BTI-A 套件包括:

1 个 4225-PMU 超快 I-V 模块

2 个 4225-RPM 远程预放大器/开关模块

自动化检定套件 (ACS) 软件

超快 BTI 测试项目模块

布线"

rsCMW500宽带无线通信测试仪"主要特点

支持多无线电接入技术的信令:LTE、WCDMA、GSM、CDMA2000、1xRTT/EV-DO、WLAN、Bluetooth

LTE-Advanced:8 DL CC,最高 4x4/8x2 MIMO 衰落,2 UL CA

WLAN 11 a/b/g/n/ac/ax SISO 和 MIMO 信令测试

用于应用测试的内部服务器"

keysightB1500A半导体器件参数分析仪"器件类型 应用测试

CMOS 晶体管 Id-Vg、Id-Vd、Vth、击穿、电容和 QSCV

双极晶体管 Ic-Vc、二极管、Gummel 曲线图、击穿和电容等

分立器件 Id-Vg、Id-Vd、Ic-Vc、二极管等

内存 Vth、电容、耐久性测试

功率器件 脉冲 Id-Vg、脉冲 Id-Vd、击穿

纳米器件 电阻、Id-Vg、Id-Vd、Ic-Vc

可靠性测试 NBTI/PBTI、电荷泵、电迁移、热载流子注入、斜坡电流(J-Ramp)、TDDB 等

EasyEXPERT group+ 提供强大功能

测量功能 阶状扫描、多通道扫描、脉冲扫描、IV 采样、高速 IV 采样、CV、C-t、C-f 等

开关矩阵控制 支持 B2200、B2201 和 E5250(E5252 卡)。

分析和数据显示功能 列表显示、X-Y 图(包括游标、光标和线)、自动分析功能、用户功能等

数据管理 用户工作区管理,自动记录功能让您可以保存/调用测量数据和设置"

keysightE4991B阻抗分析仪"3 种可升级的频率选件:1 MHz 至 500 MHz/1 GHz/3 GHz

±0.65% 基本准确度和 120 mΩ 至 52 kΩ 阻抗范围(10% 测量准确度范围)

测量参数:|Z|、|Y|、θ、R、X、G、B、L、C、D、Q、|Γ|、Γx、Γy、θΓ、Vac、Iac、Vdc1、Idc1(1. 需要选件 001)

内置直流偏置(选件 001):0 V 至 ±40 V,0 A 至 ±100 mA

10.4 英寸彩色 LCD 触摸屏可显示 4 个通道和 4 条迹线

数据分析功能:等效电路分析、极限线测试

介电/磁性材料测量(选件 002):|εr|、εr'、εr''、tanδ(ε)、|μr|、μr'、μr''、tanδ(μ)

提供温度特征测量(选件 007)和可靠的晶圆上测量(选件 010)"

TektronixAWG70001B任意波型信号发生器"可选内存扩展高达 32 Gigasamples

串流波形 ID

高达 50 GS/s 和 10 位垂直分辨率

采样率高达 50 GS/s

主要功能

在一个产品中提供完整的宽带 RF 信号发生解决方案

直接生成载波高达 20 GHz 的宽带信号,而不需要外部 RF 转换

建立速率高达 12.5 GB/s 的信号损伤模型

无杂散动态范围性能优于 -80 dBc

10 位垂直分辨率,50 GS/s 采样率

高达 32 G 样点波形内存,在 50 GS/s 下播放 640 ms 的数据

内置显示器和按钮可以直接从 AWG 前面板迅速选择、编辑和播放波形

可以在AWG 上播放、编辑或重新采样示波器或实时频谱分析仪捕获的波形

从第三方工具导入波形矢量,如 MATLAB

通过网络接口连接直接控制排序器"

keysightE8491BIEEE-1394总线消息基模块"C尺寸、单槽的消息基命令器

工业标准 PC-to-VXI 接口

高性能数据块传输

具有热插入能力,易于配置

用单台PC支持多主机箱

对外部设备/主机箱的定时和触发"

fluke5500A多功能校验仪"直流电压 ±(0~1020) V

  交流电压 1.0 mV~1020 V (1Hz~1MHz)

  直流电流 ±(0~20.5) A

  交流电流 29 mA~20.5 A, (1Hz~1MHz)

  电阻 0 W~1100 MW"

keysight34970A数据记录仪开关"内置 GPIB 和 RS232 接口的 3 插槽主机

6 1/2 位(22 比特)内置数字万用表,每秒最多可以扫描 250 个通道

8 种开关和控制插入式模块可供选择

内置信号调理功能可以用于测量热电偶、RTD 和热敏电阻、直流/交流电压和电流;电阻;频率和周期

非易失存储器可存储 5 万个读数,可在断电时保持数据

每个通道都有 HI/LO 极限报警功能,以及 4 个 TTL 报警输出

BenchVue 软件许可证 BV0006B 现在包含在您的仪器中"

thinksrsSIM900主机箱"通道数:8

通讯接口:RS232和GPIB

SIM900 主机箱

SIM900           主机箱含电源

SIM910/911       JFET/BJT 前置放大器

SIM914           350M前置放大器

SIM918           ***电流放大器

SIM921           AC 电阻桥

SIM922/923       二极管/ Pt RTD 温度监视器

SIM922A/923A     二极管/Pt RTD 温度监视器,具有线性的电压vs温度模拟输出

SIM925           八输入通道、四线多路器

SIM928           可充电独立电压源

SIM940           10MHz铷频标,3个10MHz输出,秒输入输出脉冲可与GPS同步

SIM954           300兆赫双通道反向放大器

SIM960           100KHz 模拟 PID 控制器

SIM964           1MHz 模拟限幅器

SIM965           贝塞儿/巴特沃斯滤波器

SIM970           五位半数字电压表

SIM980           模拟加法器

SIM983           比例放大器

SIM9B1/B2        SIM标准工具箱

SIM964 | Signal conditioner ±10 V, 1 MHz

SR510, SR530 | Synchronous amplifier / synchronous / two-phase 0.5 Hz - 100 kHz

CIS series 气体分析仪

FS730 / FS735 5 电压放大器

MPA160 化学测量仪器

SR600 series | Double filter / channel / programmable 1 Hz - 100 kHz

SIM914 | Preamplifier DC - 350 MHz, ±1 V

SIM910, SIM911 | Voltage preamplifier / low noise DC - 1 MHz, max. ±10 V

SIM964 信号调节器

RGA series 残余气体分析仪

CG635 时钟发生器

CS580 直流电流源

DB64 延迟发生器

FS730/4 信号放大器

EC301 恒电流仪"

Agilent81250A并行误码仪"产生伪随机字序列 (PRWS)和高达231-1 的标准PRBS

用用户定义数据、PRBS或来自并行端口的混合数据分析误码率

产生和分析21Mb/s 至3.35 Gb/s数据率

每通道16 Mbit 存储器深度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8A High Performance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9A 13.5 G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61A ParBERT 2.7 Gb/s / 1.65 Gb/s Data Module

E4862A ParBERT 2.7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A ParBERT 2.7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64A ParBERT 1.65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5A ParBERT 1.65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96A 45 Gb/s Pattern Generator Bundle

E4867A 45 Gb/s Error Detector Bundle

E4883A Lightwave Transmitter Module

E4882A Lightwave Receiver Module

E4884A High Performance Lightwave Option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81250 Overview 3

 81250 Product Family 4

 81250 Key Features & Benefits 5

 81250 Measurement Software 9

 81250 Application Examples 15

 N4872A 13.5 Gb/s Generator 18

 N4873A 13.5 Gb/s Analyzer

 E4866A 10.8 Gb/s Generator Module 23

 N4868A Booster Module

 E4867A 10.8 Gb/s Analyzer Module

 N4874A 7 Gb/s Generator 27

 N4875A 7 Gb/s Analyzer

 E4861B 3.35 Gb/s Data Module 32

 E4862B 3.35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B 3.35 Gb/s Analyzer Front-End

 81250 Typical Waveform Pictures 36

 E4861A 2.7 Gb/s / 1.65 Gb/s Data Module 37

 E4862A 2.7 G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63A 2.7 Gb/s Analyzer Front-End

 E4864A 1.65 Gb/s Generator Front

 E4865A 1.65 Gb/s Analyzer Front

 E4832A 675 Mb/s Data Module 40

 E4838A 675 Mb/s Generator Front-End

 E4835A 675 Mb/s Analyzer Front-End

 E4809A 13.5 GHz Central Clock Module 44

 E4808A High Performance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05B 675 MHz Central Clock Module

E4832A - ParBERT 675 Mb/s •• •

E4861A - ParBERT 2.7/1.6 Gb/s • •

E4861B - ParBERT 3.35 Gb/s • •

E4810A/11A - ParBERT 3.3.5 Gb/s optical •

E4866A/67A - ParBERT 10.8 Gb/s •

N4872A/73A - ParBERT 13.5 Gb/s •

E4868B/69B - ParBERT 45 Gb/s •

E4874A/75A - ParBERT 7 Gb/s

抖动调制特性

可变渡越特性

发生器模块:

数据输出: 差分或单端

幅度: 0.1 to 1.8V pp

输出跃变 (20%-80%): <75ps, (60ps ,典型值)

抖动: < 30ps pp ,典型值"

JDSUmts8000光纤测试平台"支持 OTDR、插入损耗、光回损测试、CD、PMD 和 AP 的光纤连接器检测和全面光纤特征分析

使用光谱和相关分析仪测试 WDM 系统和 ROADM 网络并进行故障排查。

针对速率从 10 Mbps 到 100 Gpbs 接口的融合型以太网/IP 网络进行测试和故障排查,并能捕获和分析报文

采用基于 ITU-T Y.1564 的自动化增强型 RFC 2544/SAMComplete,对第 1-3 层以太网/IP SLA 进行测试。

可在 OC-3/STM-1 至 OC-192/STM-64 中成功测试 TDM/PDH 至 SONET/SDH,其中包括业务中断测试以及使用触发调节捕获通道开销 (POH)

使用在线 PMD 测试工具测试实时流量的 PMD 及 DWDM/ROADM 系统的带内 OSNR

借助完整的 100 Gpbs 客户端,支持安装和维护高达 11.1 Gbps 的 OTN 网络。

支持 1/2/4/8/10 Gpbs FC,用于安装和维护 SAN 和低延迟电路

主要特性

10.4 英寸高能见度触屏显示器

高速 PowerPC 处理器、坚固耐用的 SATA 固态硬盘,以及最新的高容量锂电池技术

1G 以太网、无线连接(3G、Wifi、蓝牙)和四个 USB 接口

内置光学选件,包括功率计、VFL 和光话机

具有 IEC 通过/未通过分析功能的自动连接器检测

与 MTS-6000 测试模块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