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通讯4台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3-06-17):
如题: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同时通讯4台变频器,监控变频器报警,运行参数,旋转方向

      之前是用信捷触摸屏+XD型PLC走485通讯4台变频器,用PLC做轮询分别读取每台变频器的数据,然后在触摸屏读取PLC数据,现在客户要求减少生产成本!直接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走485通讯变频器!

      现在想改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通询4台变频器,建立四个设备地址,分别建立单独变量。然后在用户窗口分别创建4个独立画面组到一个窗口里,每个独立画面分别连接1-4台变频器变量。这样搞触摸屏里面还用不用做轮询? 不做轮询会不会向PLC一样无法读取数据。

       如果在触摸屏里不做4台变频器轮询,直接通讯会不会影响读取数据的速度?

欢迎有经验的老铁,大神回帖,跟帖!

网友A:
几百元的plc都省了

楼主:
一个月大概可以做50台左右,如果省掉300块钱PLC那就是1.5W,客户是要看总价滴

网友B:
网上一推教程,你可以看看去

网友C:
不会,理论上速度会更快

网友D:
中达优控     触摸屏  PLC一体机等等 184-8041-0698

网友E:
通讯速率设置得合适没问题的,9600的波特率没问题的,变频器里的东西不重要的就不要读,读多了容易出问题,然后实体接线做好屏蔽。另外就是数据的转换了,没什么难度。

楼主:
实体走线是拉四根RVSP去串口好,还是走一根RVSP呢!

网友F:
哦,和我原来一个厂一样,不同的是用 威纶通的屏 带五到六个 台达变频器.

用的威纶通宏程序做的,有些年头记不太清了,变频器可以同屏幕显示.

9600的波特率,开机运行起来后,反应速度还可以接受.

一开机的时候超级慢,要等个两三分钟.

轮询? 没注意,威纶通的485通讯读取,类似啊,肯定记错了,格式类似这样:比如 1号站的地址0001  就 01x0001,  2号站就 02x0001, 它自己后台把读写轮询啥的处理掉了.

楼主:
试了一下一个COM口下挂两台,读写数据不太多!速度还可以,屏幕自己顺序轮询

网友G:
在触摸屏里添加4台变频器通讯设备,定义好设备端口号,通讯频率调高一点用19200不就可以了

网友H: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但建议加装一个485中继,可以提高抗干扰性

网友I:
触摸屏读写轮询不需要你考虑,他驱动里搞好的,你只需要做好设备组态,比如一个串口父设备、4个子设备,搞好变量组态和画面组态即可。

网友J(2023-07-19):
直接连接四组变频器的硬件组态,可以的。

网友K(2024-01-13):
昆仑触摸屏做过串口读取20台设备,写快,读慢。120个字。

网友L:
昆仑通态和4台变频器通讯速度完全没压力,做过昆仑通态和4台PLC工控板485通讯,通讯地址有100多个都没问题。触摸屏通讯不用考虑轮询,屏幕自己做轮询。

网友M(2025-01-31):
可以的,我做个ACS510一个屏挂12台变频器

网友N(2025-08-29):
为什么我下载不 了,是网速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