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PRO 屏怎么做运行记录

楼主(2023-06-18):
最近用MCGS PRO 做了个消防系统,但需要对所有的操作进行记录,记录分两个部分,火警记录和巡检记录,就是火警启动或者巡检后,以列表的形式记录启动,运行,故障,本地/远程切换等重要参数。看了网上的,做出来达不到效果,只显示数字,显示文字列表。达不到效果,大家谁有类似案例学习下,或者有关文档也可以,感谢啊!

网友A:
操作记录可以记录你点击屏幕的数据,历史记录可以 记录时间和数据参数,总体做起了还是有一点的难度。可以找官网给案例嘛,也可找供应商提供帮助。

网友B:
所有的操作记录那就是操作日志了。

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对动画构件进行日志组态和编辑,可实时记录用户的操作步骤。当出现异常状况时,通过日志浏览构件或导出的日志报表,即可得知详细操作流程。

运行时指定构件执行了某种动作(如鼠标点击、内容编辑、按键实际、鼠标事件等),该操作日志将被记录。通过翻阅和分析日志记录,可以得知操作过程是否符合流程规范,便于问题查找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记录可以记录你点击屏幕的数据,历史记录可以 记录时间和数据参数,总体做起了还是有一点的难度。可以找官网给案例嘛,也可找供应商提供帮助。...



具体怎么做?有类似案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操作记录那就是操作日志了。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对动画构件进行日志组态和编辑,可实时记录用户的操作步骤。当出现异常状况时,通过日志浏览构件或导出的日志报表,即可得知详细操作流程。运行时指定构件...



感谢回答,具体有案例不,或者大体怎么个做法?

网友C:
要不你用报警记录采集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