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灯微弱闪烁问题

楼主(2023-06-18):
 PLC是西门子 SMART 200,中间继电器是施耐德的直流24V的,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就是PLC输出固定一路继电器后,中间继电器有其中三个不停的闪烁,灯弱光闪烁,但继电器驱动的接触器也没有断开(也不频繁通断),通过程序的上升沿检测,计数器不停的计数,说明程序的这个点确实频繁通断了,说继电器坏了呢,同时有三个闪烁,说明继电器没坏,查看程序也没有哪里会让频繁输出啊,并且这个现象不是每次都有,偶然出现,次数比较频繁罢了,也没有啥规律,不知道咋解决?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24V电源容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容量问题?



开关电源是240W的,全部继电器加起来不超过25个,同时使用最多就10个,加一个触摸屏,就用这么多。

网友B:
有可能是干扰,找一根6平方的铜线接地试一下吧

网友C:
通过楼主的测试分析怀疑程序哪不对,重斩屡一遍程序看看呢

网友D:
检查程序吧!是否有逻辑错误,使输出变成脉冲了。因为继电器有一定惰性,短暂的断电没有释放,LED可以显示很高频率的脉冲,甚至视频,所以能看到灯闪烁,继电器并没有断电。

网友E:
继电器开通因为电流不能突变,也就是继电器触点与驱动信号有响应延迟——这个就是继电器最大工作频率......

同样,继电器线圈电流消失,线圈铁芯会因为剩磁作用依然会延后回位,触点的延迟响应、延后回位,就是限制继电器没法实时响应的根源,至于你看到PLC输出指示灯闪烁而继电器触点不会动作,就是PLC输出点的动作频率远超P继电器工作频率时的工作现象,这个可以肯定你的程序有问题,你找到程序那个输出点变量,进行变量交叉查看,找到对应位置查看即可知道了!!一般是你程序里面进行了普通触点输出又进行了高速脉冲输出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开通因为电流不能突变,也就是继电器触点与驱动信号有响应延迟——这个就是继电器最大工作频率......同样,继电器线圈电流消失,线圈铁芯会因为剩磁作用依然会延后回位,触点的延迟响应、延后回位,就是...



你说的告诉脉冲输出我没有特殊设置,PLC 是smart 200 的,不太熟悉,还不知道哪里设置?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程序吧!是否有逻辑错误,使输出变成脉冲了。因为继电器有一定惰性,短暂的断电没有释放,LED可以显示很高频率的脉冲,甚至视频,所以能看到灯闪烁,继电器并没有断电。...



程序有同样的一段,没有问题,至于输出点是高速脉冲的话,没有特殊的去设置,就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楼主的测试分析怀疑程序哪不对,重斩屡一遍程序看看呢



程序有相同的一段控制两外一个没有问题,就这个不对。

网友F:
电源干扰吧,虚电,或是小灯珠老化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G(2023-07-19):
输出是脉冲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H:
你把程序贴上来才能分析啊

网友I:
换一个其他的PLC 试一下 如果情况一样 ;在用之前的PLC换其他的输出点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换个继电器试一下。总之就是保证一个变量相同,更换其他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