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220 PLC如何设置IP地址

楼主(2023-06-19):
在 LK220 冗余系统中,如何设置 IP 地址?

网友A:
LK220-B02 及以上版本控制器为冗余配置时,需要将 A、B 机 IP 地址设置 为相同值。当冗余主从机建立后,主机 IP 地址为 IP 设置值,从机的 IP 地址 末位为设置值加 1。例如,将 A、B 机两个网口 IP 地址均使用默认 IP 128.0.0.250 和 129.0.0.250,当冗余主从机建立后,主机 IP 地址为 128.0.0.250 和 129.0.0.250,从机 IP 地址为 128.0.0.251 和 129.0.0.251, 此时,即使发生主从切换,新主机 IP 地址仍然为 128.0.0.250 和 129.0.0.250, 从机 IP 地址为 128.0.0.251 和 129.0.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