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220 冗余系统中,如何设置 IP 地址

楼主(2023-06-19):
在 LK220 冗余系统中,如何设置 IP 地址?

网友A:
在和利时大型PLC—LK220-B02 及以上版本控制器,进行冗余配置IP 地址时,需要将 A、B 机 IP 地址设置 为相同值。
当冗余主从机建立后,主机 IP 地址为 IP 设置值,从机的 IP 地址 末位为设置值加 1。
例如,
将 A、B 机两个网口 IP 地址均使用默认 IP 3 128.0.0.250 和 129.0.0.250,
当冗余主从机建立后,
主机 IP 地址为 128.0.0.250 和 129.0.0.250,
从机 IP 地址为 128.0.0.251 和 129.0.0.251,
此时,即使发生主从切换,
新主机 IP 地址仍然为 128.0.0.250 和 129.0.0.250,
从机 IP 地址为 128.0.0.251 和 129.0.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