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小知识

楼主(2023-06-19):
LK249模块的ERR灯亮,如何处理L、、K系列249的ERR灯亮,如何处理

网友A:
LK249 的 ERR 灯亮的时候,可能是双 DP 链路断线,也可能是 LK249 模块内 部通讯链路故障。

可通过如下操作确认:

1) 检查 DP 线缆是否插好

2) 检查 LKA104 进线、出线是否接好

3) 检查从站地址拨码开关是否正确

4) 检查 DP 线缆是否有破损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应该是 LK249 模块内部通讯链路故障,则更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