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10 连接 Modbus TCP 从站,数据跳变处理

楼主(2023-06-19):
LK210 连接 Modbus TCP 从站,数据跳变如何处理。

网友A:
LK210 冗余系统连接其他 Modbus TCP 从站时,由于 LK210 冗余系统的的冗 余数据区是掉电保持区数据,中间操作时会引起两个 CPU 的数据不同步,会导致 发送给 TCP 从站的数据跳变。

如有类似情况,解决办法如下:

1. LK210 里的数据全部放到掉电保持区(需要上升沿触发的指令除外);

2. 或者通过指令实现只有主站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