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220系列PLC的网关如何设置?

楼主(2023-06-19):
和利时Lk220系列PLC的网关如何设置?

网友A:
对于不同网段通讯,需要在双方设备上设置路由,常用的是网络路由。

设置示例如下,控制器与不同网段的 HMI 设备连接。假如控制器的 IP 地址是 128.0.0.250HMI IP 地址是 192.168.1.100,控制器所属网段的网关是 128.0.0.1,设备均使用 C 类网段 (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对于控制器,路由设置规则如下:

1) 地址:目标通讯设备的网段地址,对于 192.168.1.100,其网段地址是 192.168.1.0。

2) 掩码:目标通讯设备的子网掩码,即 255.255.255.0

屏幕截图 2023-06-19 113207.png3) 网关:本机设备的所属网段的网关 IP,即 12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