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10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3-06-19):
LK21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请将站号(即 和利时LK210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8,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 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 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

网友B:
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8,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