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电源冗余,如何配置

楼主(2023-06-20):
如果需要电源冗余,如何配置

网友A:
1) 控制单元电源冗余:

LK921 模块为 LK220 系列 PLC 的冗余电源模块,实现将两路 24V 直流输入转换为一路 24V 直流输出。安装在主控背板电源槽位,通过背板向主控单元模块供电。 只要给 LK921 接入两路 24VDC 就可以实现电源冗余。

2) I/O 扩展背板电源冗余:

LK910 电源可以两台或多台冗余配置并联运行,以降低由电源而引起的故障。并联冗余通过使用整流二极管实现双电源冗余。在 1+1 方式下,可实现电源供电的无扰切换及在线更换,冗余配置供电方式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