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PLC 如何设置 ?

楼主(2023-06-20):
LK22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PLC 如何设置?

网友A:
LK21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需要在程序中设置从站地址,如下图所示,在PLC 中添加 HS_ModbusTCP Slave 功能块,设置 Address。

LK21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最多支持 32 个主站链接。 LK210 作 Modbus TCP 通讯时,端口是 502。

网友B(2023-08-29):
在AT中组态modbusTcp_slave,参见上图

然后按照帮助文档操作即可

如有疑意,随时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