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39做主站时如何配置

楼主(2023-06-20):
LK239做主站时如何配置LK239做主站时如何配置LK239做主站时如何配置?LK239做主站时如何配置

网友A:
当需要通过 LK239 作为 ModbusRTU 主站连接第三方设备时,
1) 在 DP_MASTER 下添加 LK239—MASTER(ModbusRTU 主站通讯模块)

网友A:
2) 选中设备属性,进行参数配置

在【输入/输出选择】标签页中系统默认配置 Status 和 Control,用户对 LK239 进行数据添加后,数据列表中会出现相应的输入输出数据,最多包括 244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44 字节的输出数据。

3) 选中每一个数据模块,进行数据读写参数配置,如从站地址、数据起始地址

4) 在程序中把 Control 字节置 1

5)    LK239 作 Modbus 主站时的 Status 设备状态字节和 Control 设备控制字节定义如下:
    Status 设备状态字节定义
➢    Bit0:表示 Modbus 从站是否离线。Bit0=0 表示无从站离线;当从站回复超时并且达到最大重
➢    发次数时 Bit0=1,表示有从站离线。
➢    Bit4~Bit1:诊断信息码,如果有多个 Modbus 从站都出现异常时,将滚动显示。
➢    Bit5:表示主站运行状态,正常时置 1。
➢    Bit6:置 1 表示有数据校验错误。
    Control 设备控制字节定义
➢    Bit0:置 1 时表示启动 Modbus 设备;清零时表示禁止 Modbus设备。
➢    Bit7~Bit1:保留。

网友B:
当需要通过和利时 LK239 作为 ModbusRTU 主站连接第三方设备时,

 1) 在 DP_MASTER 下添加 LK239—MASTER(ModbusRTU 主站通讯模块)

网友B:
2) 选中设备属性,进行参数配置
在【输入/输出选择】标签页中系统默认配置 Status 和 Control,用户对 LK239 进行数据添加后,数据列表中会出现相应的输入输出数据,最多包括 244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44 字节的输出数据。

网友B:
3) 选中每一个数据模块,进行数据读写参数配置,如从站地址、数据起始 地址。

网友B:
4) 在程序中把 Control 字节置 1

网友B:
5) 和利时LK239 作 Modbus 主站时的 Status 设备状态字节和 Control 设备控 制字节定义如下:

  Status 设备状态字节定义

➢ Bit0:表示 Modbus 从站是否离线。Bit0=0 表示无从站离线; 当从站回复超时并且达到最大重

➢ 发次数时 Bit0=1,表示有从站离线。

➢ Bit4~Bit1:诊断信息码,如果有多个 Modbus 从站都出现异常 时,将滚动显示。

➢ Bit5:表示主站运行状态,正常时置 1。

➢ Bit6:置 1 表示有数据校验错误。

  Control 设备控制字节定义

➢ Bit0:置 1 时表示启动 Modbus 设备;清零时表示禁止 Modbus 设备。

➢ Bit7~Bit1:保留

网友C(2023-08-29):
详见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