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通过CM 1542-5作为DP从站连接到S7-300DP主站

楼主(2023-06-21):
S7-1500通过CM 1542-5作为DP从站连接到S7-300DP主站

要将S7-1500自动化系统作为PROFIBUS DP从站接入到S7-300DP主站系统中,必须使用CM 1542-5CM 1542-5并设置PROFIBUS 相关参数,才能实现S7-1500S7-300自动化系统的数据交换。

硬件:

1. CPU 1513-1 PNV2.6

2. CM 1542-5DP通讯模块)

3. S7-300 CPU6ES7 315-2EH14-0AB0

软件:

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本文通过一个示例,说明如何在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中组态CM 1542-5DP从站,并在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中由S7-300 CPU(作为DP主站,模拟第三方自动化系统)访问该DP从站的情况。

如何将S7-1500作为DP从站连接到第三方DP主站系统?

S7-1500PROFIBUS DP通信可通过集成DP接口的CPUPROFIBUS通信模块CM 1542-5或通信处理器CP 1542-5实现。CPU 1516/CPU 1517/CPU1518集成的PROFIBUS DP接口只能被组态为DP主站,不能被组态为DP从站。CM 1542-5/CP 1542-5既可被组态为DP主站,也可被组态为DP从站,但是不能同时作为DP主站和DP从站使用。

1 组态S7-1500 PROFIBUS DP从站

STEP 7 V15 SP1TIA Portal)中按照实际配置

插入S7-1500 CPUCM 1542-5
CM 1542-5的属性标签页下选择常规”-“PROFIBUS接口”-“操作模式,选择“DP从站操作模式,
分配的DP主站未分配
常规”-“PROFIBUS接口”-“操作模式”-“智能从站通信传输区域中,设置PROFIBUSDP主从通信的传输区,示例中设置了两个传输区,分别对应从站的接收地址区(I区)和发送地址区(Q区)。设置每个传输区的长度为64字节(最大),一致性选择按长度单位单位和一致性通讯倆侧需设置一致。

常规”-“PROFIBUS接口”-“PROFIBUS地址下,添加一个新的子网在参数中设置该DP从站的地址,示例中为2示例中选择传输率“1.5Mbps”标识号“DP”,如图所示。设置子网的传输率等参数

添加新子网及设置DP从站地址切换到网络视图,并选中新添加的子网“PROFIBUS_1”,在巡视窗口可更改该子网名称和网络设置相关参数。

2 组态S7-300PROFIBUS DP主站

STEP 7 V15 SP1TIA Portal)中组态一个S7-300站,并插入一个DP主站系统。

常规”-“PROFIBUS接口”-“PROFIBUS地址下,添加一个新的子网在参数中设置该DP站的地址,示例中为5示例中选择传输率“1.5Mbps”标识号“DP”,如图所示。设置子网的传输率等参数S7-1500设置一致

因为DP从站(CM 1542-5)与DP主站(CPU 315-2 PN/DP)不在同一个工程软件中组态,所以需要将DP从站以GSD文件的形式导入到STEP 7 V15 SP1TIA Portal)中。CM1542-5 GSD文件可以从以下链接下载: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13652/profibus-gsd-%E6%96%87%E4%BB%B6%EF%BC%9Asimatic?dti=0&lc=zh-CN
下载完该GSD文件后,在SSTEP 7 V15 SP1TIA Portal)的HWConfig中进行安装,如图所示。

可在硬件目录中找到已安装的CM 1542-5 设备(CM 1542-5),并将其拖放到DP主站系统下。

在弹出的PROFIBUS接口属性对话框中设置该DP从站的地址,注意该地址必须与S7-1500设置的DP地址一致,示例中为2。另外,检查PROFIBUS子网的网络设置是否与S7-1500中的设置一致(传输率1.5MbpsDP规范),如果不一致,可打开“Properties”进行更改。

CP1542-5 PB的插槽中插入通讯模块16Byte Input unit”16Byte Output unit”,分别对应S7-1500中的智能从站通信中的传输区_1”传输区_2”,根据需要可分配这两个子模块的IQ地址,如图1-7所示。

3 通讯测试

DP从站和DP主站

STEP 7 V15 SP1TIA Portal)分别DP主站组态数据(并可包含OB86等组织块)下载DP从站组态数据;下载完成后,可以看到,PROFIBUS 主从通信已经建立。

保存编译硬件组态后退出硬件配置。

通讯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