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炸了修好后能带小电机,带大电机报OC

楼主(2023-06-21):
变频器炸IGBT后,修好后,可以带小电机,带不了他原来带的那么大的,一带就报OC  这是什么原因,各路脉冲都对.赣州市嘉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1、电流检测传感器变质,导致输出给CPU电流反馈信号比标准输出大,这个可以监视变频器电流与实际电流表测量值对比即可轻松发现,处理问题不需要再说——还不知处理证明你不适合维修......

2、驱动脉冲放大电路有异常,某一路或者多路器件变质导致开通时间过大,自然电流过大......

网友B:
过载?是不是IGBT换小了哦

网友C:
OC是过流,带小电机的时候检查一下实际电流和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不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