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多台水泵间隔几天或者几小时轮换运行

楼主(2023-06-21):
请问:怎么编写计时子函数,完成多次调用。

谢了。

网友A:
计数器定时器配合使用,实现长定时功能,当你泵运行时开始计时,时间到了就换泵,这不是太难吧。

你先实现每过60秒换一台泵,然后你想办法吧这60秒怎加到60分,60时,60日,原理都一样的。

楼主:
定时器不难,但是我想做成子程序,定时器就不行了吧,而且定时是根据触摸屏的设置数据而改变。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不难,但是我想做成子程序,定时器就不行了吧,而且定时是根据触摸屏的设置数据而改变。谢谢。...



这玩意我试过用读取系统时间的方法来做,可以不写定时器,系统时间的差值用来计时,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袁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定时器不难,但是我想做成子程序,定时器就不行了吧,而且定时是根据触摸屏的设置数据而改变。谢谢。...】进行回复:        --------...



是做成子程序吗?谢了

网友C:
西门子目前的1200系列或者更高的1500系列计时器都是32位,时基虽然是毫秒但是也有20多天计时,所以对你这个切换泵来说轻轻松松!!

你设置最大运行时间差值大于一个礼拜最大运行时间泵自动停车,运行时间最少自动开启,这个说白了就是逻辑,至于指令那个是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指令堆砌组成动作逻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袁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定时器不难,但是我想做成子程序,定时器就不行了吧,而且定时是根据触摸屏的设置数据而改变。谢谢。...】进行回复:        --------...



我也这样想的

网友E:
时控开关就能实现,没有变频器的话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有的话控制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控开关就能实现,没有变频器的话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有的话控制中间继电器...



好多控制信号,包括模拟量,是一个系统。

楼主:
子函数程序错误,我把秒分设置成了TEMP变量,改为input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的要求。以为只是简单的时间间隔自动转换运行

网友F:
定时比较长的话,可以考虑读取PLC系统时间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比较长的话,可以考虑读取PLC系统时间做比较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