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和功能

楼主(2023-06-22):
恒压供水控制器是一种能够保持供水压力恒定的智能控制设备,

它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小区、工厂、学校等场所的供水系统。

恒压供水控制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压力传感器、可编程控制器(PLC)、变频器、电动机和水泵等。

恒压供水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安装在出水管网上的压力传感器,

将出水口的压力信号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或0~10V的电压信号,送至变频器。

变频器将这个模拟信号与预设的压力设定值进行比较,通过PID控制算法,

调节输出给水泵电机的频率信号,从而改变水泵的转速,使出水口的压力保持在设定值附近。

同时,变频器还可以根据用水量的变化,自动调整运行中的水泵台数,实现优化控制和节能效果。

恒压供水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有:

恒压供水:能够根据用水需求,自动调节供水压力,保证用水质量和舒适度。

节能降耗:能够根据用水量的大小,合理选择运行中的水泵台数和转速,避免过载或空载运行,

降低能耗和维护成本。

自动保护:能够实时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如过载、欠压、缺相、缺水等故障,

并及时报警和处理,保证系统的安全和可靠。

易操作:能够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进行参数设置、状态显示、故障查询等操作,方便用户使用和管理。

恒压供水控制器是一种先进、高效、智能的供水控制设备,它为用户提供了稳定、舒适、节能的供水服务。

网友A:
不要把恒压供水说的那么高大上:不就是水压反馈给处理器,水压低于设定值增加变频器输出频率,高于降低输出频率,就这么简单还吹嘘

网友B:
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功能,其它不能算锦上添花,画蛇添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恒压供水说的那么高大上:不就是水压反馈给处理器,水压低于设定值增加变频器输出频率,高于降低输出频率,就这么简单还吹嘘...



这些东西都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高大上确实算不上什么高大上。

但是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啊,说的也没错。

不就是水压反馈给处理器,水压低于设定值增加变频器输出频率,高于降低输出频率,就这么简单还吹嘘

实际控制可没这么简单。

还要设定压力,储压,休眠,定时换泵,现在有自带物联网的控制器,实现手机监控,手机微信故障提醒,运行状态查看,水压查看,功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功能,其它不能算锦上添花,画蛇添足吧。



变频器是自带恒压控制,但是只能控制一台水泵啊,你要是多台水泵,变频器怎么进行恒压控制呢?

楼主:
这个是联网型控制器的监控界面。可以修改变频器参数,设定压力,远程就可以操作,不需要人到现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功能,其它不能算锦上添花,画蛇添足吧。】进行回复:        -----------------------------...



主流品牌都可以一拖多的,循环切换。只是屏幕没有那么大,设定,反馈需要切换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华必达"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功能,其它不能算锦上添花,画蛇添足吧。】进行回复:      ...



设置参数很麻烦啊,而且如果需要监控压力什么的显示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