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01-363A-3报5090(STO硬件)故障

楼主(2023-06-23):
ACS880-01-363A-3报5090(STO硬件)故障,问了ABB售后说是ZCU-12 左下角的XSTO端子13与14短接线有松动,可以排除这个问题,螺丝紧固的。而且13,14松动报的是5091这个故障,不是5090。第一次在运行中报5090,故障复位,待机的状态下,过了一个1个多月又报5090.

     目前ABB售后更换了ZCU-12与ZINT-592,短暂带小电机测试,上电待机状态中。换下的ZCU-12在小变频上带电机运行24小时正常。请问报5090跟啥有关系!!!

网友A(2023-08-05):
STO的硬件故障,只可能是XSTO端子那里没有端接好,端子out和NI1/NI2之间的24V没有导通

网友B:
是不是有虚焊哦,虚焊这种故障可能会随着器件温度升高随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