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台达VFD-VE变频器

楼主(2023-06-24):
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台达VFD-VE变频器

本例是将modbubs连接到PROFINET网关到台达变频器的配置案例。使用的设备包括西门子1200plc、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image.png1.     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的配置方法:打开博图软件,创建新项目,添加GSD文件。image.pngimage.png

2.     建立MODBUS转至PROFINET连接,将Modbus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置为PROFINET网关。IP应与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中;分配网关名称远创控YC-MDPN-001image.png

3.     进入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设备的视图,选择输入和输出的总数据长度;从右侧的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image.png

4.     将配置下载到PLC,打开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image.png

5.     Modbus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置为PROFINET网关,与PLC配置一致。image.png

6.     Modbus485参数设置为PROFINET网关。波特率、数据位和奇偶校验应与从站一致。image.png

7.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迟需要根据从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机响应缓慢,请增加响应等待时间。如果从机应答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接收下一个命令,请增加轮询延迟。右键单击Modbus RTU并选择Insert,单击下面菜单中的节点并填写从站编号。image.png

9.继续右键单击插入

10.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所需的功能。

11.以前,客户使用西门子200PLC连接delta变频器,但现在他们使用1200plc通过MODBUS连接到PROFINET网关。客户的485参数是波特率9600 8个数据位和一个停止位。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传输、连续传输、脉冲传输等。

12.ModbusPROFINET网关的配置软件中,如果检查位不是无,则数据位应为9。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地址是16#bc41(十进制48193),站地址是1

13.然而,变频器通信手册的地址是2000h8192),这是由于西门子PLC中增加了4xxx地址区,以及PLC 40001的起始地址引起的偏移。因此,可以看出命令寄存器的地址区域是区域4,相应的功能代码是0610(详见从站要求)。

14.按顺序填写Modbus参数。

15.在节点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插入。本例以06函数代码为例。

16.填写从站地址,注意小数点,不加地址区。

止变频器(注:部分设备数据的高字节和低字节将进行交换,字节交换功能可根据需要选择)。image.png

17.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为1500,对应于PLCQ地址的起始地址。输入相应的数据,启动和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