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3-06-24):
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变频器配置案例

案例介绍:

本案例为1200PC通过远创智控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变频器的配置案例。所用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YC-MDPN-001)和变频器。

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编程软件,创建新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将Modbus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置为PROFINET网关,IP传输到Modbus

PROFINET网关仍在同一网段中。

进入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设备的视图,选择输入和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右侧的硬件目录中添加选定的长度,远创智控YC-MDPN-001

将配置下载到PLC,打开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单击红色圆圈中的新建,然后选择pn2mrm

Modbus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置为PROFINET网关,并与PLC配置一致。

Modbus485参数设置为PROFINET网关。波特率、数据位和奇偶校验应与从站一致。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迟需要根据从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机响应缓慢,请增加响应等待时间。如果从机应答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接收下一个命令,则增加MODBUS转到PROFINET gateway的轮询延迟。

在本例中,从站485参数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8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

Modbus转到PROFINET网关的配置与从站的配置一致。输出命令的轮询模式可以选择连续输出、换槽输出、脉冲输出等。

右键单击Modbus RTU并选择Insert,单击下面菜单中的节点并填写从站编号。

继续右键单击“插入”,

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所需的功能,

打开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的485参数。

例如,将30.00写入cd000,将110.0写入cd001

根据手册,信息显示为01 10 00 00 02 04 0b B8 04 4C CRC

可以看出,站地址为1,功能代码为10h(十进制16),起始地址为0,寄存器数为2

下载配置后,远创智控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的OK灯始终亮起,TXDRXD交替闪烁。

以上就是1200PLC通过MODBUS转至PROFINET网关配置过程

网友A:
第一张图片  好像不是1200吧

网友B:
这就叫专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