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科瑞无线测温系统技术在工业电缆接头的应用案例

楼主(2023-06-25):
摘  要: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用电负荷逐步增加,给电缆安全运行带来隐患,本文主要通过现在成熟的无线测温技术,解决实时检测电缆中间接头温度的问题,保证电缆安全平稳运行。

关键词:电缆;无线测温;中间接头;传感器;性能指标

0 引言

   近年来,诸多用电设施环境因为电缆着火引起的火灾事故频繁发生。据统计,全国近十年来发生因电缆着火蔓延成灾的重大事故逾百起,累计烧毁电缆32万多米,恢复重建工作耗资大,费时长,数据损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电缆火灾事故还有其特殊的危害,那就是控制回路失效造成事故扩大,甚至损坏主设备,而且维修困难,长时间不能恢复生产。

1 电缆中间接头现状

   动力厂承担着公司电缆线路的运行和维护任务,在长时间的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现公司新区电缆中间接头的运行维护存在很大的问题。

2 存在问题

(1)分布广,新区分布着22个电缆中间接头室,每个接头室之间距离不等,有的近有的远,巡检测温时间长,浪费人力较多。

(2)数量多,22个电缆中间接头室共有电缆中间接头383个,平均每个电缆中间接头室有17个电缆中间头,有36个电缆中间头,互相交叉,电缆测温难度大,不能准确及时检测电缆头温度,为安全运行埋下隐患。

(3)投运时间长,新区现有电缆中间头投运时间为2004年,至今已达17年,绝缘老化,故障率加大。

(4)人员少,电力设施一直在增加,但巡检人员一直未增加,逐年减少,设备线路多,人员少存在矛盾,对电缆中间接头室的巡检频次减少,不能及时发现电缆运行中的温度变化。

3 温度升高对电缆中间接头的影响

     电缆在企业供电中充当着重要能源输送角色,电缆中间头无处不在,由于电缆中间接头是由人工在现场安装完成的,受到施工环境和运行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安装失误、外力破坏、电缆进水等原因造成击穿和爆炸事故。

   在电缆接头发生击穿和爆炸事故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对周边其它电力设施或人员造成危害,会导致生产系统停电瘫痪,且抢修恢复周期长,经济损失巨大。

无线测温技术在电缆中间接头应用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安装一套电缆中间头无线测温系统。既可以解决人员少不能保证检测频率问题,又能实时监测每个电缆中间头工作温度,并将检测结果上传至长钢站后台系统,当某个电缆中间头温度达到70度时,报警提醒变电站值班人员,并及时通知巡检工到现场检查处理,必要时停电更换中间头,避免了因中间头温度过高,电缆击穿,导致电缆着火停电等重大事故发生。

4.1 电缆中间头无线测温系统的组成

    由温度传感器、温度监测器、通讯网络、在线监测软件平台四部分组成。

4.1.1 温度传感器。

4.1.1.1 概念

    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它体积小,电压适用范围宽(3~5V),只有一个数据输入/输出口,属于单总线专用芯片之一。被测温度值直接以“单总线”的数字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一条测温电缆能带64个温度传感器,距离为1000米。测温总线电缆采用防水阻燃两芯屏蔽双绞线,规格型号:RVVSP2∗0.75mm2。

4.1.1.2 技术参数:

(1)温度测量范围:-40℃~+85℃;

(2)测温精度:±0.5℃;

(3)封装:不锈钢金属壳封装,防水,抗电磁干扰;

(4)数据传输接口:单总线数字信号传输;

(5)外形尺寸:51mm∗26mm∗12mm。

4.1.2 温度监测器。

4.1.2.1 概念

    温度监测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温度监测器的LED数码显示屏循环显示出每个探测点的温度值,通过RS485方式上传到监控计算机,方便运行人员能够对电缆温度进行准确地巡检,对电缆运行状态能够及时地掌握。一台温度监测器可带两条测温电缆,每条测温电缆可带64个温度传感器,即一台监测器可带128个温度传感器。

4.1.2.2 性能指标:

(1)工作电压:交流220VAC;

(2)工作温度:-40℃~+85℃;

(3)显示分辨率:0.1℃;

(4)通讯方式:RS-485串口;

(5)报警输出:1个(无源接点)250VAC、0.6A或24VDC、5A。

4.1.3 通讯网络。

4.1.3.1 概念

    采用RS485通讯方式组网,可以直接上传到后台计算机。

    根据现场情况,采用无线RS485通讯方式组网;

(1)无线485模块特点:可以直接代替有线的RS485网,实现无线485组网;

(2)无线传输距离可选择:1公里,2公里,5公里,不同功率模块可组网;

(3)ISM开放频段433MHz,无需申请频点;具备穿透能力;

(4)通信接口:RS232/RS485,1200/9600/19200/38400bps;

(5)支持多种协议:透明传输协议、Modbus协议;

4.1.3.2 工业设计

    可确保无线485模块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工业场合长期运行。无线485模块没有后续费用,后期维护方便,当某一个模块故障(比如断电或损坏),不会影响其他无线模块通信。

4.1.4 在线监测软件平台。

4.1.4.1 概念

     无线监测软件由实时数据采集和显示、历史数据和报警数据管理、报警联动等部分组成,它能对分布在不同地点电站实现远程监测、集中管理,对电缆接头室内电缆中间头温度、各种开关量传感器等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4.1.4.2 优点:

(1)可以根据现场环境位置不同配置各个传感器位置报警提醒迅速直观。

(2)可以对不同地点的机房集中进行管理,对机房电缆层内电缆温度,环境状态、报警信息等进行远程监视,具有良好的扩充性。

(3)系统可以提供声光、手机短信等多种报警方式,保证警情及时发出。

网络断线自动报警、设备工作异常引起数据中断报警。提供较为准确的定位式报警。报警信息查询为用户提供警情的准确位置和状态。

(4)系统具历史数据查询,报警数据查询等各种数据查询功能。

5 现场实施

现场对22个电缆中间接头室383个电缆中间接头温度实时监测,并在变电站建立后台监控,每个电缆中间接头安装1个温度传感器,实现电缆中间接头温度无线实时监测,在每个电缆接头室安装一套电缆温度监测器,采集各个电缆中间接头温度传感器数据,并将温度数据通过无线发射到监控主机,实现集中监控,超温报警,温度历史曲线查询等功能。超温报警时,监控主机发出声音报警,并弹窗提示窗口。

6 安科瑞温度在线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6.1概述

    电气接点在线测温装置适用于高低压开关柜内电缆接头、断路器触头、刀闸开关、高压电缆中间头、干式变压器、低压大电流等设备的温度监测,防止在运行过程中因氧化、松动、灰尘等因素造成接点接触电阻过大而发热成为安全隐患,提高设备安全保障,及时、持续、准确反映设备运行状态,降低设备事故率。

Acrel-2000T无线测温监控系统通过RS485总线或以太网与间隔层的设备直接进行通讯,系统设计遵循国际标准Modbus-RTU、Modbus-TCP等传输规约,安全性、可靠性和开放性都得到了较大地提高。该系统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遥调、遥设、事件报警、曲线、棒图、报表和用户管理功能,可以监控无线测温系统的设备运行状况,实现快速报警响应,预防严重故障发生。

6.2应用场所

适合在泛在电力物联网、钢厂、化工、水泥、数据、医院、机场、电厂、煤矿等厂矿企业、变配电所等电力设备的温度监测。

6.3系统结构

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结构图

6.4系统功能

    测温系统主机Acrel-2000T安装于值班监控室,可以远程监视系统内所有开关设备运行温度状态。系统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1)温度显示:显示配电系统内每个测温点的实时值,也可实现电脑WEB/手机APP远程查看数据。

(2)温度曲线:查看每个测温点的温度趋势曲线。

(3)运行报表:查询及打印各测温点指定时间的温度数据。

(4)实时告警:系统能够对各测温点异常温度发出告警。系统具有实时语音报警功能,能够对所有事件发出语音告警,告警方式有弹窗、语音告警等,还可以短信/APP推送告警消息,及时提醒值班人员。

(5)历史事件查询:能够温度越限等事件记录进行存储和管理,方便用户对系统事件和报警进行历史追溯,查询统计、事故分析等。

6.5系统硬件配置

   温度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由设备层的温度传感器和温度采集/显示单元,通讯层的边缘计算网关以及站控层的测温系统主机组成,实现变配电系统关键电气部位的温度在线监测。

名称

外形

型号

参数说明

系统组态软件

Acrel-2000/T

硬件:内存4G,硬盘500G,以太网口。

显示器:21寸,分辨率1280*1024。

操作系统:Windows764位简体中文旗舰版。

数据库系统:MicrosoftSQLServer2008R2。

通讯协议:IEC60870-5-103、IEC60870-5-104、ModbusRTU、ModbusTCP等国际标准通信规约

智能通信管理机

Anet-2E4SM

通用网关,2路网口,4路RS485,可选配1路LORA,带电告警功能,支持485,4G从模块扩展。

无线测温集中采集设备

Acrel-2000T/A

壁挂式安装

标配一路485接口、一路以太网口

自带蜂鸣器告警

柜体尺寸480*420*200(单位mm)

Acrel-2000T/B

硬件:内存4G,硬盘128G,以太网口

显示器:12寸,分辨率800*600

操作系统:Windows7

数据库系统:MicrosoftSQLServer2008R2

可选Web平台/APP服务器

柜体尺寸为480*420*200(单位mm)

显示终端

ATP007

ATP010

DC24V供电;一路上行RS485接口;一路下行RS485接口;

可接收20个ATC200/1个ATC400/1个ATC450-C。

ARTM-Pn

面框96*96*17mm,深65mm;开孔92*92mm;

AC85-265V或DC100-300V供电;

一路上行RS485接口,Modbus协议;

可接收60个ATE100/200/300/400;配套ATC200/300/450。

ASD320

ASD300

面框237.5*177.5*15.3mm,深67mm;开孔220*165mm;

AC85-265V或DC100-300V供电;

一路上行RS485接口,Modbus协议;

可接收12个ATE100/200/300/400;配套ATC200/300/450。

智能温度巡检仪

ARTM-8

开孔88*88mm嵌入式按照;

AC85-265V或DC100-300V供电;

一路上行RS485接口,Modbus协议;

可接入8路PT100传感器,适用于低压开关柜电气接点、变压器绕组、点击绕组等场合的测温;

ARTM-24

35MM导轨安装;

AC85-265V或DC100-300V供电;

一路上行RS485接口,Modbus协议;

24路NTC或PT100、1路温湿度测温、2路继电器告警输出,用于低压电气接点、变压器绕组、点击绕组等场所测温;

无线收发器

ATC450-C

可接收60个ATE100/ATE100M/ATE200/ATC400/ATE100P/ATE200P传感器数据。

ATC600

ATC600有两种规格;ATC600-C可接收240个ATE100/ATE100M/ATE200/ATC400/ATE100P/ATE200P传感器数据。ATC600-Z做中继透传。

电池型无线测温传感器

ATE100M

电池供电,寿命≥5年;-50℃~+125℃;

精度±1℃;470MHz,空旷距离150米;

32.4*32.4*16mm(长*宽*高)。

ATE200

电池供电,寿命≥5年;-50℃~+125℃;

精度±1℃;470MHz,空旷距离150米;

35*35*17mm,L=330mm(长*宽*高,三色表带)。

ATE200P

电池供电,寿命≥5年;-50℃~+125℃;

精度±1℃;470MHz,空旷距离150米,防护等级IP68;35*35*17mm,L=330mm(长*宽*高,三色表带)。

CT取电型无线测温传感器

ATE400

CT感应取电,启动电流≥5a;-50℃~125℃;精度±1℃470MHz,空旷距离150米;

合金片固定、取电;三色外壳;25.82*20.42*12.8mm(长*宽*高)。

有线温度传感器

PT100

用于低压接点测温时,具体封装、精度、线制、线材、线长与供应商联系;

用于变压器、电机绕组测温时,建议变压器或电机内部预埋好Pt100

NTC

用于低压接点测温时,具体封装、精度、线制、线材、线长与供应商联系;

7 结语

    增加电缆电缆中间头无线测温系统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能够在24小时实时监控383个电缆中间接头的温度,温度信息及时、准确,并能及时发现电缆中间头异常温度,及时抢修处理,避免事故扩大化,保证了383个电缆中间接头安全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