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工艺在铁路客运工程中的应用

楼主(2023-06-25):
某新建铁路客运专线基础工程采用新式CRTSI型板式无砟轨道系统。在模具工装焊接制作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残余应力,容易使模具产生变形及开裂。因此焊接之后,机械加工之前,应及时对工作平台进行时效处理,消除和均化其内部焊接残余应力,防止平台在后期机械加工乃至使用过程中产生变形和开裂,确保工装尺寸精度。此次采用振动时效工艺消除模具工装残余应力,根据振动参数曲线法判断振动时效效果。

振动时效工作原理

振动时效的实质是以共振的形式给工件施加附加动应力,当附加动应力与残余应力叠加后,达到或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时,工件发生微观或宏观塑性变形,从而降低和均化工件内部的残余应力,并使其尺寸精度达到稳定。

振动时效设备选型

针对模具工装结构特点、规格尺寸、重量、形状等参数,决定购买聚航科技的JH-700A2振动时效设备,最大激振力为35KN;调速范围1000-12000r/min;可处理工件重量最大30t;加速度测量范围:0-199.9m/s2。主机彩色液晶屏显示a-n、a-t曲线及参数变化,设备具有动态跟踪功能,振动时效处理完毕后,打印在线数据及曲线,自动判别出具评定报告。

振动时效处理工艺

处理工件结构

无砟轨道模具工装主要由1件工作平台和9件横梁架通过螺栓连接组成,重量约计8435kg,其中工作平台重量为4558kg。工作平台三维实际尺寸为5017mm*2389mm*530mm,材质为Q235,整体呈矩形框架方块焊接结构,框架内部横、纵、对角斜撑筋板之间具有表面拉伸残余应力。

振型、支撑、装夹位置确定

首先,分析预测工作平台可能出现的振型。工作平台在振动时效时是一个振动体,它与其支撑用的弹性橡胶垫和激振器组成为一个振动系统。当系统进行自由振动时,根据振动学原理,它的共振频率仅与系统本身的质量、刚度和阻尼有关。

工作平台的固有频率可通过振动时效设备来测定。弹性橡胶垫支撑位置和激振器装夹位置总的原则是:支撑垫应放在工作平台可能出现振型的波节处,激振器应放在工作平台振型的波峰处,用夹具与工作平台刚性的卡在一起;加速度计应放在远离激振器的另一个波峰处。该工作平台下地面四角为振型波峰位置,而下底面四边中点位置就是振型波节点。所以在工作平台下底面四外边中点处放置橡胶垫,确保工作平台的支撑平稳、安全,另将激振器与传感器分别放置于上平面相邻较远的对角处。

激振器偏心距确定

激振器偏心距的选择,应由小到大调整激振器头部偏心轮角度,使工作平台在最大工作转速区间内产生共振。经不断调整,最后将偏心轮角度设定在13°,振前扫描加速度值达到94.0m/s2,此时振动时效设备测定工作平台固有共振频率为3885r/min,即64.8HZ。

振动时效时间确定

数据表明,振动消除残余应力大部分是在前5min内完成的,5min之后的处理效果就不明显。为此,一般按表1选择振动处理时间。

工件重量(t)

1-3

3-6

6-10

10-50

振动时间(min)

30-40

考虑本工装平台刚度较大,振动不是很激烈,在主振操作时,延长5min的振动时间,即设定主振时间20min。

参数曲线观测法

振后扫描并打印数据;加速度峰值达到130.240m/s2,共振频率降至3855r/min,即64.2HZ,加速度峰值升高130.24-94.0=+36.24m/s2在振前、振后扫描(a-n)曲线对比图中,得知加速度峰值左移3855-3885=-30r/min。在时效过程(a-t)曲线图中,得知加速度值随时间前8min缓慢从52m/s2上升至94m/s2,后猛跌至40m/s2,而后曲线平缓,数值不再变化。根据GB/T25713-2010标准得出振动时效效果良好。

振动时效不仅消除残余应力的效果好于热时效,而且操作方便、工艺简单、节能环保。并且在提高金属结构尺寸精度稳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