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17)

楼主(2023-06-25):
一、软元件的作用和功能

1、定时器[T]

控制系统中控制对象是否动作是在某个条件满足多长时间后才执行,或者动作多长时间后关闭等等,这些实际应用中需要等待时间的场合都可用定时器实现

2、定时器编号(10 进制表示)

3、功能和动作说明

定时器 T(亦称时间继电器)的主要作用是定时控制。

定时器 T 可以作为数据寄存器使用,进行赋值、取值、数据比较等操作。

使用 OUT 指令开启定时器,当开启定时器的条件满足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当计时值达到指定值时,其触点闭合,若开启定时器的条件不断开,则计时值继续增加,最大值 K32767 并保持计时值为 K32767。开启定时器的条件断开后,定时器的计时值清零、触点断开。

如果是累计定时器,需使用 RST 指令复位、清零。

当启动了掉电保持,定时器运行时PLC发生断电,再次上电运行,启动触点即使是断开状态(定时器没有被启动运行),掉电保持定时器的值不会被清零,为断电时的计时值,线圈和触点是复位状态。启动定时器运行然后再断开启动触点,掉电保持定时器的会被清零,且计时值是断开时的计时值基础上累加的。使用定时器时注意,断电后再上电掉电保持定时器的值 0,请在梯形图第一扫描周期使用 RST 指令清零。

4、设定值指定方法

可通过赋值改变定时器当前的值。定时器的定时值可以用常数 K 直接指定,也可以用数据寄存器间接指定。

5、定时器精度

定时器分 1mS、10mS、100mS 三种时基,不同时基定时器定时最大误差为一个时基单位,但执行动作的时间会受到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

由于不同时基定时器的定时误差不同可根据应用对象对时间精度要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时基的定时器。

6、定时器做数据软元件使用

定时器 T 可以作为数据寄存器使用,能进行赋值、取值、数据比较等操作。

7、程序应用

使用下列程序可实现输出延时关断定时器、单脉冲输出定时器和闪烁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