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rnetIP 网关连接空压机

楼主(2023-06-26):
本案例是工业现场应用倍讯科技生产的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连接AB PLC与空压机的配置案例。

使用设备:罗克韦尔PLC,倍讯科技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空压机设备、Pc电脑一部。

1、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 Profinet 转 EtherNet/IP网关的 EDS 文件;

2、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 New Module;

3、输入 EIP 寻找 Profinet 转 EtherNet/IP 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 EIP001;

4、双击 Profinet 转 EtherNet/IP 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 Profinet 转 EtherNet/IP 网关的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本例为 eip IP192.168.1.11(此处设备名称可

随意写,Profinet 转 EtherNet/IP 网关在 EtherNet/IP 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6、点击 Change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8 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 PLC,打开配置 Profinet 转 EtherNet/IP网关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8、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TCP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EIP-MTC(MODBUS TCP主站);

9、设置 Profinet 转 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字节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插入

Node;

10、设置ModbusTCPip地址,IP地址是 Profinet 转 EtherNet/IP网关网口地址, Profinet 转 EtherNet/IP

网关地址为过滤交换机地址需设置为不冲突地址即可;

11、根据脉冲电源功能表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

12、添加功能码分别是读03功能码,写16功能码;

13、红色框内地址40001对应配置软件的起始地址1;功能码3;读9个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0开始,

对应博图网关组态的 I 地址第一位。)红色框内地址40017对应配置软件的起始地址17;功能码16;读30个

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1500开始,对应博图网关组态的 Q 地址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