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JM-EIP-RTU连接AB PLC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3-06-26):
本案例为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捷米特ModbusEtherNet/IP网关JM-EIP-RTU连接AB PLC的配置案例。

网关分别从ETHERNET/IP一侧和MODBUS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网关做为MODBUS主站

1.      打开GW Config软件,选择“Modbus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2.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

3.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Modbus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Modbus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4.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弹出Modbus主站参数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里,用户可以设置Modbus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5.      双击主窗口的某一个“Modbus Slave”,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6.      如下图所示,用户给1号从站添加了1条写线圈、1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每一条报文,用户可以在表格内修改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

7.      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从站数据列表。

8.      用户配置完成Modbus报文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9.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ModbusEtherNet/IP网关JM-EIP-RTUEDS文件;

10.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11.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12. Name中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JM-EIP-RTUIP 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13. 下图举例设置了 20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0 字节的输出数据:

14. 下载配置到PLC

使用Modbus Slave软件做为从站,与网关的RTU端子连接进行测试。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Connection——Connect”,设置正确的端口号,然后点击OK,开始运行。如下图: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Setup——Slave Definition”,设置从站允许访问的数据区,如下图:

ETHERNET/IP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1word赋值为1(控制字=1),启动MODBUS-RTU通讯。

可以在ETHERNET/IP主站软件中监控到第一个上传数据,数据修改成功。

ETHERNET/IP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output数据值,在Modbus Poll软件的3xxx区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读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