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InPlant SCADA如何与modbusTCP设备通讯?

楼主(2023-06-26):
1、右键点击组态软件数据库,然后右键选择本地节点,可以看到中控SCADA软件自带的IO驱动,点击ModbusTcp驱动。

2、双击ModbusTCP对驱动进行配置,选择增加设备DEVICE1,对采集设备进行IP和端口配置,如127.0.0.1,端口502,驱动支持冗余设置,可进行双IP冗余、双设备冗余。

3、右键DEVICE1增加设备块,配置03保持寄存器。此项对01、02、03、04四类寄存器数据类型做了区分。如下图所示,采集0-9的保持寄存器(40001-40009)

4、部分驱动支持在线调试功能,点击图示按钮,可进行在线调试,如下图所示。

5、配置完成后,保存配置,然后在数据库增加位号.

网友A(2024-01-18):
谢谢大神正是想要的,已经通讯成功

网友B:
【金山文档】 关于Modbus驱动配置的一些问题

https://kdocs.cn/l/csMhWMYsFvN4

网友C(2024-12-03):
中控InPlant SCADA与三菱485怎么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