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通信关机再开机后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3-06-26):
有一台复制的机器,一个FX5U3个三菱的变频器,一个电能表,modbus通信。用的是时间轮询的方式。已经出了十几台机都没有问题。最新的一台机器通信的时候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停机几天后在开机,开机后十几分钟后1站和2站变频器才可以正常轮询通信上,也就是说停机后开机需要一段时间通信才正常。

1、程序是用过的,重新清空PLC灌机也不行

2、三台变频器和电能表是接线都是直接并起来连到PLC485

3、用串口调试软件从PLC485口的线测试,每一台变频器都可以通信上

4、说到干扰,机器没有大功率设备,而且以前接线都是这么接,以前的十几台机器都正常

5、没有接终端电阻,以前的机器也没有接

网友A:
这个估计受环境干扰,或者接线虚接,最好串终端电阻

网友B:
说不清。

原来有条线,4个码垛机,有1个靠近厂房外面的变压器,它和变频器的通讯(rs485双绞屏蔽线)就好慢,半分钟才有反应,换了别的plc,换了变频器,线拉出来单独走,都没用。。我改了方式,通讯慢点影响也不大,凑活用了。。

后来让他们单独挖个坑做接地,不知道客户干没干,之后就没找我了

网友C:
超过2台以上设备做485通信(楼主是4台设备)一定要加通信终端电阻,这个在多机通信特意注明的!!

你加一下电阻吧,就是110欧姆1W电阻就行了

网友D:
通信电缆是不是带屏蔽层的双绞线?终端电阻呢?

网友E:
建议增加终端电阻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