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SCADA可以实现通过OPC UA对接数据吗?

楼主(2023-06-26):
中控InPlant SCADA支持OPC UA采集和转发数据。

1、采集

通过组态软件-数据库可选择OPC ua驱动采集其他ua服务器的数据。

2、转发

工程管理-全局设置可选择开启OPC ua转发服务

网友A(2024-01-24):
想问一下,支持OPC UA对外发送数据作为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支持OPC UA对外发送数据作为server



可以的,支持OPC UA 和OPC DA服务器

网友C(2025-03-12):
请问一下,添加OPC UA驱动后,添加对象时为啥没有安全策略选项,在别的upc ua软件上都一个安全策略256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