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机器人数据传输

楼主(2023-06-26):
同事给了一堆六轴数据,在川崎机器人中,如何把这种已知的六轴数据直接传输到机器人里

网友A:
用U盘应该可以。

网友B:
看一下支持的通信协议,可以上位机或者PLC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支持的通信协议,可以上位机或者PLC传输



不用外部设备的话是不是就整不了

网友C:
最简单插个网线,和plc或者上位机通过socket通讯可以发送位置给机器人

网友D(2024-02-04):
将已知的六轴轴值赋值,比如六轴数据为21.319368 61.571976 -38.078617 78.056931 -107.862251 50.148006
SET[1] = 21.319368;
SET[2] = 61.571976;

SET[3] = -38.078617;

SET[4] = 78.056931 ;

SET[5] = -107.862251;

SET[6] = 50.148006;

将运动点位进行拆分,比如运动点位为#P1(先随意定义一个点)
DECOMPOSE  FG[1] = #P1;
再将做好的六轴轴值拼接到#P2中;

point #P2 = #ppoint(SET[1],SET[2],SET[3],SET[4],SET[5],SET[6])

然后再使用运动指令,JMOVE/LMOVE等运动#P2点位

网友D:
写错了啊,忽略这里,
将运动点位进行拆分,比如运动点位为#P1(先随意定义一个点)
DECOMPOSE  FG[1] =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