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 与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通讯

楼主(2023-06-26):
EtherCAT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

与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通讯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等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远创智控YC-ECTM-PN系列的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

1、首先添加EtherCATProfinet网关远创智控YC-ECTM-PNGSD文件;

2、找到EtherCAT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勾选;

4、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 EtherCAT设备的数据。

协议转换原理

YC-ECTM-PNPROFINET网络和EtherCAT网络之间的数据转换是通过“映射”关系来建立的。在YC-ECTM-PN中有两块数据缓冲区,一块是输入缓冲区(1500字节),地址范围为0x000-0x5DB;另一块是输出缓冲区(1500字节),地址范围为0x5DC-0xBB7image7.png

YC-ECTM-PN添加子模块输入输出各128 DWORD为例,TIA软件自动分配的I/Q地址起始为68,即输入I68.0和输出Q68.0起始,如下图所示:image9.png

组态YC-ECTM-PN配置软件从站设备的RxPDO参数,PDO映射数据的位偏移量起始分别为0168,如下图主站“Process Image”选项页红色方框内;

       TxPDO也按照同样的映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在本案例中,远创智控的YC-ECTM-PN作为凯福科技总线步进驱动器设备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