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每秒脉冲量(s/pul)计算出每秒移动多少mm

楼主(2023-06-26):
已知每秒钟PLC发生多少个脉冲数量 ,如何计算出每秒钟移动多少毫秒(s/mm)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是不是和每转一圈的周长  和每转一圈的脉冲数量   还有齿轮比都有关系,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打字太麻烦,分段打,假设电机通过一个减速机,连接一个直径为R(mm)的圆盘,物件放在圆盘边缘,就是算圆的线速度

1. 电机转速(r/min) = { [ plc脉冲速度(p/s) * 电子齿轮比分母 ] / [ 电机每圈需要的脉冲数(p) * 电子齿轮比分子 ] } / 60

2.物件移动速度(mm/s) = { [ 电机转速(r/min) * 机械传动比分母 ] / 机械传动比分子 } *60 * pi * R

嗯,应该没错,急着上厕所。

网友B(2023-07-28):
找好对应关系,数学逻辑应该很简单,换算一下就行了,主要就是参数数据问题

网友C(2023-11-18):
已知每秒钟PLC发生多少个脉冲数量 ,如何计算出每秒钟移动多少毫秒(s/mm)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是不是和每转一圈的周长  和每转一圈的脉冲数量   还有齿轮比都有关系,计算公式是什么

你要有一下几步思路
1.    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
2.    电机转1圈行走了多少mm
3.    电机转1圈 : 电机实际距离mm  = 每秒发出脉冲数:每秒行走mm  这是一个比值关系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每秒电机行走了多少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