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出每秒伺服电机移动多少毫秒

楼主(2023-06-26):
请教各位大佬 ,如何把每秒脉冲数量(PUL/mm)计算出每秒移动多少毫秒单位(mm/S)

  和齿轮比   每转脉冲数量   每转一圈移动的距离 都有关系吗   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你设置的齿轮比不就是为了1个脉冲对应多少移动量的么。

HAVE FUN!

网友B:
看一下网上找的一个举例:

脉冲当量是当控制器输出一个定位控制脉冲时,所产生的定位控制移动的位移。对直线运动来说,是指移动的距离,对圆周运动来说,是指其转动的角度。
简单说,就是发一个脉冲,电机能走多少距离,也就是电机的最小精度。
我们控制电机运动,就是向电机发送脉冲信号。那么如果想得到前进的距离,就需要将
脉冲个数*脉冲当量,来得到这个距离。
1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
2 齿轮减速器的传动比为1/6
4 丝杠螺距5mm。
先来解释以上几个概念:
1、丝杠的螺距是指:丝杠每两个丝之间的距离,如,螺距为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MM
2、电机的步距角是指:一个脉冲 电机转动的角度。
3、驱动器的细分和 齿轮减速器达到了一个最终相同的效果。
本来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转1.8°
经过齿轮减速器的传动比为1/6
再经过驱动器的细分是2,
那么现在一个脉冲导致最终的旋转度数是 1.8/6/2 = 0.15°
一个脉冲0.15°,那么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360/01.5 = 2400个脉冲
同时转一圈丝杆此时走了5mm。
所以,脉冲当量就是5/2400mm/plus
下次用脉冲数,乘以这个脉冲当量,得到就是移动的距离(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