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重启需注意啥

楼主(2023-06-27):
LK210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LK210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LK210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LK210系统断电重启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如果 LK210 系统中设置了交换机,系统断电重新上电时,最好先交换机上电,然后LK210 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