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 EtherNet/IP 网关连接希望森兰变频器案例

楼主(2023-06-27):
远创智控YC-EIP-RTUModbusEthernet/Ip)网关,用于将多个 MODBUS 从站设备接入 ETHERNET/IP 主站网络,实现 MODBUS  ETHERNET/IP 功能。配上远创智控YC-EIP-RTU网关专用的 EDS 文件,实现 ETHERNET/IP  站对 MODBUS 从站设备的控制。

使用 AB 系统的配置方法

1,加载远创智控YC-EIP-RTU  EDS 文件:运行 RSLogix 5000 程序,选择菜单Tools->EDS Hardware  Instrallation Tool

2 选择“Register an EDS file(s)”,点击下一步:

通过“Browse”选择要安装的 eds 文件:  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过程完毕。

3新建工程:运行 RSLogix 5000 程序,选择菜单 File->New,弹出对话框:

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 OK 完成创建。

4,添加远创智控YC-EIP-RTU网关:在 Controller Organizer 栏中,右键点击1769-L23E Ethernet Port LocalENB,选择New Module

5,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6Name中填入远创智控YC-EIP-RTU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 IP 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7,下图举例设置了 20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0 字节的输出数据:

 8点击 OK 操作完毕后,可以看到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远创智控YC-EIP-RTU网关:

9,设置工程路径: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Who Active,在扫描到的设备中,选择 00CompactLogix Processoreip 选项,点击右下角的 Set Project Path。然后点击 Close,完成设置。

10,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 PLC 中:

11,下载完毕后,网关的 FAL 指示灯灭,OK 指示灯亮,表示 ETHERNET/IP 已经通讯成功。

,打开从站通讯手册,确认从站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13,设置网关的485总线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网关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14、根据操作手册可得知需要读写的参数寄存器地址,该地址显示可读可写则地址区为40000使用03H功能码;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

15,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16,参数说明:

波特率:Modbus-RTU 总线的运行频率。

校验位:Modbus-RTU 总线的数据格式。

双击主窗口的 “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17,如下图所示,用户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

18,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 从站数据列表。此列表展示出用户配置的全部报文,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地址映射。

19,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以上是通过远创智控YC-EIP-RTU(MODBUS  ETHERNET/IP) 网关将 MODBUS 从站设备快速接入 ETHERNET/IP 主站 通讯网络的方法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