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 的冗余数据区包括哪些数据

楼主(2023-06-27):
LK220 的冗余数据区包括哪些数据

网友A:
冗余数据包括所有 N 区、R 区、I 区、Q 区及 M 区 %MB0 至最大定义变量地 址的数据。其中,直接地址引用及 Modbus TCP 访问地址不属于冗余数据。使用 M 区地址时,变量定义的最大地址代表整个 M 区的大小。如果地址%MB0~%MB1000  中只有地址 %MB999 被使用,则%MB0~%MB999 之间的地址全部进行数据冗余。在 定义 M 区变量时需注意,避免过多的数据区被浪费,影响冗余速率。 反复修改变量时删除的 N 区和 R 区变量不释放,全编译后可减少变量占用 的数据区大小。任务周期设置为 50ms,匹配的最大冗余数据为 512K。冗余数据 每增加 100KB,任务周期对应增加 10ms。即,冗余数据 612KB 对应的任务周期 为 60ms。 当 IEC 运行周期与工程组态数据区大小不匹配时,停止主从机之间的数据冗余。向主从的功能块 sysGetRedState 上报故障码 130。

网友B:
冗余数据包括所有 N 区、R 区、I 区、Q 区及 M 区 %MB0 至最大定义变量地 址的数据。其中,直接地址引用及 Modbus TCP 访问地址不属于冗余数据。使用 M 区地址时,变量定义的最大地址代表整个 M 区的大小。如果地址%MB0~%MB1000 中只有地址 %MB999 被使用,则%MB0~%MB999 之间的地址全部进行数据冗余。在 定义 M 区变量时需注意,避免过多的数据区被浪费,影响冗余速率。反复修改变量时删除的 N 区和 R 区变量不释放,全编译后可减少变量占用 的数据区大小。

网友B:
反复修改变量时删除的 N 区和 R 区变量不释放,全编译后可减少变量占用 的数据区大小。任务周期设置为 50ms,匹配的最大冗余数据为 512K。冗余数据 每增加 100KB,任务周期对应增加 10ms。即,冗余数据 612KB 对应的任务周期 为 60ms。

当 IEC 运行周期与工程组态数据区大小不匹配时,停止主从机之间的数据 21 冗余。向主从的功能块 sysGetRedState 上报故障码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