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 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直接地址

楼主(2023-06-27):
LK220 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直接地址?

网友A:
结构体定义地址规则是:定义的地址必须满足 8 字节对齐(即地址能被 8 整
除),且为 M 区地址。目前 AT 支持的简单变量类型最大为 8 字节如 LREAL(该类型变量地址必须为 8 的整数倍),在定义结构体时,用户可随机修改成员类型为BOOL、BYTE、INT...LREAL 等,确保用户定义的地址能正确分配。
如下所示:
结构体 jgt 设置了数据类型分别为 BOOL、BYTE、WORD、DWORD、REAL 的 5 个成员,在程序中调用结构体且为其定义直接地址时,可以定义为%MB8、%MB40 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