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通过LK232模块扩展I/O时,DP地址大于限值124时如何优化网络

楼主(2023-06-27):
LK220通过LK232模块扩展I/O时,DP地址大于限值124时如何优化网络?

网友A:
控制网采用 DP 网络时,一般情况会配置 DP 通讯模块 LK232(一个背板 LK117配置一个LK232,每个 I/O 模块都会占用 1 个 DP 地址,最多可 124 个模块)。系统较大时,I/O 模块数量超过 124 个时,可以配置 LK250 模块(一个背板 LK117配置一个 LK250,该 LK117 占用一个 DP 地址,即十个 I/O 模块占用一个 DP 地址)增加系统的带点能力。
LK232 带有中继功能,LK250 没有,这样这配置大系统时,在保证系统带点能力的情况下,少配置 LK250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