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检修楼宇电路,终于看到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2023-06-27):
今天检修楼宇电路,终于看到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原因是一栋楼的电压不稳定,有的用户电压高有的用户电压低,电工检修(一个朋友在那个物业公司做电工)不好,电话摇我过去,我首先测量电流,发现零线电流超过任一相电流!!

仔细检测发现:零线因为电流过大,在变压器出线接入第一个配电箱分线位置的接线桩都快烧红了!!看到现场有多余接线位置且零线裸露位置较长,直接不断电给变压器过来零线做出一个分支接到配电箱零排备用接线桩,此时原烧红位置立刻不再发热,把原来导线切除一部分再压接线端子,重新接入其余零排位置(防止以后出现类似故障,有2个接入点基本杜绝类似故障),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真有效值电流表,普通表测量值略低点,真有效值表测量零线电流会更大。

计算机、可控硅一类有二极管整流的负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哦哦,学习了,电表还有这么一说啊。

三相不平衡导致某些火线电流小于零线电流,为啥变压器接个零线就好了,不懂。。是分流了缓解压力了吗。。

顺手贴出来搜的东西,别人看着方便:

普通的电表在测交流电时,实际测量的是平均值,但表上的标度是有效值,这对测量标准的正弦波来说是准确的,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交流信号可能已不是标度的正弦波,用平均值来检测这种电压或电流是不能准确指示有效值.比如,一个1KΩ的电阻两端加220V的直流电或有效值为220V的交流电,其电阻发出的热量是一样多的,而不管交流电是矩形波还是正弦波.但同样的功率因波形不一样,平均值电表指示出的值却不一样,这就需要一种能真正测量有效值的交流电表,不因波形而发生不同的误差,真有效值的结果是用专门的真有效值芯片测量并计算出来的,由于其测量方法已发生很大的不同,有效值测量精度大大提高,成本也要贵得多,所以称为真有效值电压表、电流表,以区别普通的以平均值来表示的电压测量。

什么叫真有效值测量?
(1)直有效值与有效值之间的处别:有效值是:交流电压一周内的电压、电流转换成直流电压、电流等效计算出来,这样在电压表、电流表刻上表记,所以把交流电压、电流叫有效值。
(2)现在可控硅整流、变频器的应用,它是通过移相来调电压,它出来的电压已经不是正弦波,如果用原来电表的刻度读出来已不精确了。现在又有一种新电压表、电流表来精确核算有效值。这就是真有效值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学习了,电表还有这么一说啊。三相不平衡导致某些火线电流小于零线电流,为啥变压器接个零线就好了,不懂。。是分流了缓解压力了吗。。顺手贴出来搜的东西,别人看着方便:普通的电表在测交流电时,实际测量的...



楼主说的情况零线电流大不是因为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