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绿素蓝绿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6-28):
叶绿素蓝绿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光谱传感器吧,不同的颜色返回的光谱是不一样的,对应的你叶绿素,叶黄素,实际上是颜色不一样,我猜的,具体你还得查它们生物学上的区别以及区分和检测方法。

网友B:
给你百度了下 ,看看下面的话

光合作用进行时,只有部分电子门处于开放态。如果给出一个饱和脉冲,本来处于开放态的电子门将该用于光合作用的能量转化为了叶绿素荧光和热,此时得到的叶绿素荧光为Fm’。根据Fm’和F可以求出在照光条件下PSII反应中心部分关闭的情况下的实际原初光能捕获效率=ΦPSII=ΔF/Fm’=(Fm’-F)/Fm’,它反映了植物的实际光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