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历史数据导出U盘问题

楼主(2023-06-28):
如题,我的触摸屏型号时是4013Ex,我在PC上使用模拟器可以将历史数据以csv格式导出,并且可以通过excel查看数据内容。但是下载工程到MCGS触摸屏里面后,插入U盘导出CSV后,在PC上面看的时候只有标题是正常的,其他地方全是乱码。

    下面这个图是使用模拟器运行ExportCSV函数的结果,是正常的:

    下面这个图是使用触摸屏上传到U盘,然后在PC上面看的结果,除了标题正常, 其他地方全是乱码。

    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昆仑通态触摸屏McgsPro从入门到精通  B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t4y1s72u/?p=161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你们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因为MCGS的那个EXPORT函数导致的系统文件编译格式的问题,是它自己Linux的系统问题。

网友B: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