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子函数里这样写怎么不执行

楼主(2023-06-28):
在主程序里运行正常,在子函数里不运行,在子函数里局部变量不能做线圈使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作为线圈使用,前提是仅在当前子程序运行过程中有效。

另外,从贴图来看,你对一些变量值进行累加,那么为了确保变量值,你应该使用IN_OUT而不是临时变量,因为临时变量区域是公用的。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作为线圈使用,前提是仅在当前子程序运行过程中有效。另外,从贴图来看,你对一些变量值进行累加,那么为了确保变量值,你应该使用IN_OUT而不是临时变量,因为临时变量区域是公用的。HAVE FUN!...



收到,谢谢了

网友B: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楼主:
还真改不了intput类型,不够用

网友C:
先赋值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