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 EtherNet/IP 网关连接森兰变频器与欧姆龙系统通讯

楼主(2023-06-28):
MODBUS RTU EtherNet/IP 网关连接森兰变频器与欧姆龙系统通讯

捷米特JM-EIP-RTUModbusEthernet/Ip)网关,用于将多个 MODBUS 从站设备接入 ETHERNET/IP 主站网络,实现 MODBUS  ETHERNET/IP 功能。配上 捷米特JM-EIP-RTU网关专用的 EDS 文件,实现 ETHERNET/IP  站对 MODBUS 从站设备的控制。

使用欧姆龙系统的配置方法

1, EDS 文件复制到欧姆龙软件的对应文件夹下

首先添加网关的全局变量:

按照实际需求添加输入和输出的数据,下图示例添加了14字节的输入数据和2字节的输出数据:

  连接页面下,点右边加号,添加设置。 按照网关参数设置,然后点击添加按钮。

在连接页面下添加捷米特JM-EIP-RTU设备,如下图: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此时设置全部完成。。

编译并下载欧姆龙 PLC 的程序。

打开从站通讯手册,确认从站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设置捷米特JM-EIP-RTU网关的485总线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网关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根据操作手册可得知需要读写的参数寄存器地址,该地址显示可读可写则地址区为40000使用03H功能码;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参数说明:

波特率:Modbus-RTU 总线的运行频率。

校验位:Modbus-RTU 总线的数据格式。

双击主窗口的 “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如下图所示,用户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image13.png

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 从站数据列表。此列表展示出用户配置的全部报文,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地址映射。

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用户可以通过监视表,监视捷米特JM-EIP-RTU网关发来的数据,如下图操作。

网友A: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