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式阀岛需要加继电器吗

楼主(2023-06-29):
总线式阀岛需要加继电器吗

网友A:
不需要。 DI  DO都是集成的,直接接线就完事了。例如费斯托,MAC的集成式阀导都是直接现场用的。

网友B:
总线式就是简化接线方便你使用的

网友C:
凡是PLC输出点负载扇出能力足够的,就不要加继电器!!

例如三菱PLC,远程模块输出0.5A,控制那些24V3W的电磁阀线圈,再加继电器的就是傻子一头!!!

我从来没有因为三菱PLC输出点直接带24V3W的电磁阀线圈烧过输出点!!!

网友D:
费斯托的么?都用上阀岛了 还用什么继电器,用阀岛就是为了节省电控柜空间,集成控制。总线的,或者网线的都不用继电器

网友E(2023-08-04):
阀岛自带电磁阀,最大电流应该不会烧坏阀岛的接口。普通PLC与普通电磁阀就难说,电磁阀长时间上电或线圈电流过大,短路就把PLC的输出继电器给烧坏的还是比较常见。

网友F:
阀岛自带电磁阀,最大电流应该不会烧坏阀岛的接口。普通PLC与普通电磁阀就难说,电磁阀长时间上电或线圈电流过大,短路就把PLC的输出继电器给烧坏的还是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