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系列远程IO地址怎样分配

楼主(2023-06-30):
如下图所示,一个RJ61BT11带20个远程IO模块(全部是数字量)这个地址应该怎样排?

配置程序附上,哪位大神能在源程序上配置好IO分配,不胜感激!

网友A:
打开CCLINK分配IO

网友B:
简单

我刚用RJ71

网友C: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

网友C:
R系列不过是运算速度稍微快一点罢了,我一般都是Q系列......

R系列、FX5U等等,编程软件响应太慢,我认为很垃圾——爱好者不要砍我,我就是这种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



可不可以模块地址一个一个的分配,而不是一次性自动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



比如第一个站分配X1010,第二个站分配X1020,第3个站分配X103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进行回复:        ------------------------------...


你选的32D是32位的模块
第一站只X1010,第二站只能是X1030此类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进行回复:        ------------------------------...



这样是不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小小小虾米"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然后在CCLINK模块刷新参数配置你需要的地址即可】进行回复:      ...



正解